请问用福特吧6Xsuper能玩亚拓吗?

楼主(2005-12-27):
如题

网友A:
请问楼上的 给一个设定的方向,如何设定到油门和螺距配合的比较理想呢,还是只能靠摸索呢。

网友B:
有哪位模友使过FUTABA 6XH SUPER的控,介绍一下玩450电直时应如何设定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方法。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C:
你们飞亚托去亚托论坛看看吧 这个问题回答了很多 再说亚托的说明书上也写好了螺距 油门 一般悬停 3d也没问题 再说等你们飞好了悬停 弄遥控器也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