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05-12-27):
请问 是先开发射器还是先开接收机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是先开发射器还是先开接收机呢?谢谢

先开发射,然后开接受,这样避免没有信号失控.
关机就相反,先关接收然后关发射,一样是为了避免失控.

网友:
是的.

但是现在接收机/电调都有保护功能,我使用649接收和亚托25A,发射不开的情况下打开接收,舵机/马达完全无反应,接收机/电调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
预防好过事后补救,所以还是养好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