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用什么线好?

楼主(2005-12-27):
我的接收机FATABA-R115F,因接收机天线断了,现在只有30厘米左右(另一段找不到了).该怎么办?
可以用其他什么线替代阿(最好性能和以前一样)?听说长度也有关系,应该用多长?应该去那买?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用0.1x7的普通胶线就可以。长度在90cm左右,不是太严格,但接线要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1x7的普通胶线就可以。长度在90cm左右,不是太严格,但接线要焊牢!

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可以提升性能?谢谢

网友:
线用粗点、无氧铜什幺的,对接收灵敏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倒是天线的走向、是否全拉开对接放矩离影响较大,这只能从实践中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