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与接收的配套

楼主(2005-12-27):
请教:1、上面的控是近几天买回的,应该是FM的,看过发射的晶体是13.5225的字样,接收的晶体标有26.590的字样,觉得奇怪,请问有谁能为我扫一下盲。
2、下面是另一个控,也是FM的,发射的晶体是27.045,接收的晶体是26.590,这个以前有人说过什么超外差的,能与上面的接收配套使用,不过调换过来上面的发射不能与下面的接收配套(接收在车上,没有拆下来),就算换上上面发射的晶体也不行,请继续为我扫盲。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1、上面的控是近几天买回的,应该是FM的,看过发射的晶体是13.5225的字 ...

1、这台是FM(调频)发射机,晶体标的13.5225是基频数,发射出去的载频为2倍频,即27.045MHz。接收机与之差出一个中频455KHz,故接收晶体频率为26.590MHz。

2、不容易说明白,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有如下几种情况:
(1)下面这套实际上是AM(调幅)设备,主振级用的就是27.045的基频晶体,发射的载频也是27.045,(调幅设备是幅度调制,无需考虑频偏的问题,而且又是27M频段,故不用倍频),若推论成立,两套设备的制式不同,互换晶体,当然不干活儿啦!
(2)如果确实是FM的,有可能晶体的实际基频数为9.015MHz,经3倍频后发射载频是27.045,若推论成立,两套设备的倍频系数不同,互换晶体,当然不干活儿啦!
(3)接收机中频频率不同......
(4)接收机是2次变频方式......
(5)两台发射机指令脉冲的初始相位可能不一样,以PPM方式为例:假设其中一台发射机,20ms一贞的指令脉冲刷新后,第一通道脉冲前沿是正跳变(多见于FUTABA),而另一台发射机是负跳变(多见于JR),虽然都是指令脉冲串,但每个通道脉冲的相位正好相反......只有用与其配套的接收机才能鉴频解调出相对应的指令脉冲串......如果假设成立,两套设备就不兼容!
若接收机中有鉴频中周,调整磁帽,有可能调出来脉冲串,前题是要有仪器设备和一定经验!!!否则......
若接收机中用陶瓷滤波器作鉴频解调,就没有办法啦!(只有改动电路了)
(6)......
...... (望高手补充......)

lxd19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台是FM(调频)发射机,晶体标的13.5225是基频数,发射出去的载频为2倍频,即27.045MHz。接收机与之差出一个中频455KHz,故接收晶体频率为26.590MHz。

2、不容易说明白,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有如下几种 ...

你就是 高高手了  老师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台是FM(调频)发射机,晶体标的13.5225是基频数,发射出去的载频为2倍频,即27.045MHz。接收机与之差出一个中频455KHz,故接收晶体频率为26.590MHz。

2、不容易说明白,根据你的描述,估计有如下几种 ...

谢谢啦,扫走一大盲啦,虽然有一大堆专业术语不太明白,但原理还是明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PPM设备...只要频率对得上,就可以遥控,单发射必须用他所能用的晶体...

接收一般是直接的频率.除了2次变频的接收...

还有一些不能通用的PPM,例如JR的72M设备..使用PPM制式也不能兼容FUTABA的72M PPM接收,因为他采用的比较特别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