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钢轴履带

楼主(2005-12-28):
这款履带的轴是高碳钢的,履带是聚甲醛---商家称:聚甲醛耐磨,噪音低.不知对否?

楼主:
图片为什么没传上来?

楼主:
终于传上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传上来啦.

q

网友:
引用 网友A:

q

多少米???比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传上来啦.

个人觉得这样的履带总好像差了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履带的轴是高碳钢的,履带是聚甲醛---商家称:聚甲醛耐磨,噪音低.不知对否?

聚甲醛是重要的通用型热塑性工程塑料。聚甲醛具有相对密度低、良好的抗冲强度和动力疲劳强度及耐磨、耐腐蚀、自润滑等等优点,用在模型坦克的履带上也不少见,这款履带做的不错,就是始终觉得少了点什么。。。

从挑战者坦克而言,或者说大部分主战坦克,他们都会针对不同地形配置不同履带,而最常见的应该是金属履带配置橡胶垫,以降低行走阻力,提高发动机效率,而冬季则使用全金属加宽履带。相对模型坦克而言,行走的逼真状态表现最佳的当属金属履带或者带胶垫,选择其他材质在制造和成本上会更为灵活些,仅此而已。

至于噪音问题,始终认为坦克的噪音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是陆地之王与生俱来的威慑力一样。而模型坦克最大的噪音其实还是在电机齿轮或者油机上,相对履带的声音在室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室内在耐磨地板上行走的声音也很不错的,想象一下一辆坦克悄无声息的就像公园内的电动车。。。那也不是坦克了。。。

下图是一样的挑战者2,但针对不同气候地形配置了不同的履带。。。

网友B:
下图是一样的挑战者2,但针对不同气候地形配置了不同的履带。。。

好像不是这样吧
一图是挑战者2   用的是双插销,销耳挂胶履带
二图是挑战者1   用的是单插销履带
这好像并不是气候和地形原因吧  要是双销履带为了防滑可以把履带上的橡胶块换成防滑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这样吧
一图是挑战者2   用的是双插销,销耳挂胶履带
二图是挑战者1   用的是单插销履带
这好像并不是气候和地形原因吧  要是双销履带为了防滑可以把履带上的橡胶块换成防滑齿

专家就是心细阿!因为挑战者1和2的区别虽然号称有156项,但重点其实还就在变速箱和履带上。

图片是挑战者1没错,但出口到阿曼的“挑战者”2坦克为了提高坦克在沙漠地区的适应性,除了增大水散热器的散热面积,改进了空调系统等等之外,履带也换装为单销履带。

坦克履带本来就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换装防滑齿当然也是根据气候地形等作战因素考虑而定的。。。

网友:
怎么现在的好东西越来越多,,希望这类产品不是可望不可及的,

楼主:
挑战者II坦克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
飞鱼兄真的比较博学喔!我还是比较喜欢豹2的履带,也就是德国迪尔公司出的履带,好像国内的99坦克也是用的他们的仿制品,挑战者曾经做过1:35的,感觉要是做1:16的比豹二还好,车体空间巨大,可以考虑用铅电瓶代替NI-CD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