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舵机 与 陀螺仪

楼主(2005-12-28):
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对于一个初学者练悬停来说

1. 玩油直一定要用数码舵机当尾舵舵机吗?
2. 如果只用Futaba 3003 差别会很大吗?
3. 陀螺仪用GY240 和GY401 的差别有很大吗?

网友:
呵呵!

1. 玩油直一定要用数码舵机当尾舵舵机吗?   不一定,高速数码舵机只是使陀螺仪“性能发挥到极至”。
2. 如果只用Futaba 3003 差别会很大吗?   差别是有的,但在静态下不明显,偶Plus用3003没见什么问题。
3. 陀螺仪用GY240 和GY401 的差别有很大吗?  仅仅在于401可以切换普通模式和AVCS锁尾,而240仅仅有锁尾。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GY401的运算速度比GY240快上好几培的。
这才是GY401与GY240的最大差别。

网友:
GY240在一架30級油直上只可算是剛剛能用....基本上沒什麼性能可言
GY401 用在50或以下性能都十分不錯,但要用上高速的數碼尾舵機才有最佳表現

网友:
3001没有什么大区别是因为 你是plus,本来就是稳定的掉牙的老机器了,如果换个大的,效果就明显了

网友:
航模中是不怕不识货 就怕比 价格贵不一定都好 但是你说的240和401 用了你就知道了  大油直最好用数字舵机 一个稳字 可能你只是在悬停 一般航线上感觉不出来 等到大动作就知道了

网友:
唉,又是所答非所问。

人家是问“ 对于一个初学者练悬停来说,怎么怎么样”,
怎么又上升高级动作上去了?
新手,老手炸机难免,起步阶段,少花点银子,一旦炸了,代价也小,
3003和240还没到连悬停和基本航线都搞不定的份儿上吧?
好鸡鸡好舵机好陀螺又如何?动辄1,2千,一个鸡鸡下来七八千块,
日啊,对于新手来说,鸡鸡昂贵本身就是心理压力!

偶不知道从新手到高手到底得炸多少鸡,
偶也不知道新手有多少能坚持到成为高手,而没有“退出摸坛的”。

要仅仅是一时兴趣,就是Plus+240+3003+FF6H(二手)
要想打持久战,就建议买FF9等更好的控。
搞了一年多鸡鸡,最后悔的就是买了那个高不成低不就的FF6H。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都是很宝贵的意见.

网友(2006-02-03):
1.玩油直一定要用数码舵机当尾舵舵机吗?=====不一定,我架30 ZXX 现在用的是JR460T+3001一样锁尾很好(其实只要把机械中位调整好/这就是有经验和初哥的区别,和减低锁尾感度配合慢速舵机的速度就能锁尾,锁的很定)
2. 如果只用Futaba 3003 差别会很大吗?====不会
3. 陀螺仪用GY240 和GY401 的差别有很大吗? ===差别很大,一个是初级陀螺仪,一个是中级陀螺仪。
设备好会提升直升机的整体性能,(NND/我的50机用的是低端数码舵机3152和9204+GY401,总体上就是和朋友的同样机型/设备是9252+GY601有点差距,不够人家的爽,朋友的十分敏捷偶的十分柔)。
但是有好设备,没有好的调整,就算是顶级设备装上去,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