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金星配什么发动机?

楼主(2005-12-28):
准备卖一架小金星40级(发动机40-46,广告上说的),我配三叶的S36HR 5.81cc的发动机可以吗?会不会影响性能?配什么浆好?如果改为无刷马达可以吗?需要多大的马达。。。。?嘻嘻,刚入门,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配S46AII(7.45cc)这样的发动机?广告上的40-46是指什么呢?

楼主:
在坛子里游了一圈,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准备买11*6的。然后再有个问题,如果用无刷替代,改用多大的。。。。嘻嘻

网友:
绝配!最好加点配重平衡好重心,光靠平尾来调会影响性能,注意前轮高度不要桨打地.

网友:
配三叶52最好

网友:
油机配电马达?新潮啊

网友:
还是配46级的2冲好点,2冲比4冲便宜,没4冲那么娇,另外配浆可以10X6,比较稳定.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哈哈,周末回深圳去老杨那里买去。希望不要贵我啦。。。。哈

网友:
.   36级发动机配40级的飞机,理论上讲是没什么大问题,可以飞。但是小马拉大车,飞机快不起来,也不容易爬高。如果油针没调好,发动机的动力欠缺,很容易失速,如果是新手,不小心就把飞机弄得直往下掉高度......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准备46、52各搞一台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准备46、52各搞一台试试看。。。。。

有米的人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米的人啊,羡慕!

那里那里,只是发动机是消耗品,我手艺又差,坏了一台有代用的,你不知道我在粤北山区。要买个配件有多难。我的ESKY,就是一个塑料片坏了,停飞2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