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的飞机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5-12-28):
第一次做的飞机请高手指导
翼展96CM,机长90CM,空机重190克,是不是有点重:(
打算用辉盛的普及钤铛驱火鸟的桨来飞,用雪园的锂电,不知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应该比较好飞~~ 机头补强,机身加杆补强,最好在坠毁时受力最大的位置部分拉透明胶绷紧补强~

网友:
没看到副翼阿好像

网友:
不用上反角只用方向舵不好飞啊...
加一点上反角...

网友:
没有上反角用方向舵根本飞不了

网友:
呵呵,楼主的飞翼飞了吗?

网友:
没有付冀,没有上反角,那基本上没法飞

网友:
做上副翼吧。

注意机身的强度。

网友:
如果机身不做补强的话,肯定不行

楼主:
机身是三层KT板,加透明胶带,不知这个强度够不???
副翼由于KT板用完没装,现在已经用1+1的副翼装好了!没有方向舵,节约一个舵机可行吗,今天把它全部装好了,
现在设备全部加好了,不上电池,重370克,打算周末去试飞一下!!

网友:
透明胶带怕是差了点

网友:
1+1的副翼对这种机型来说偏大。

不知道你的KT板厚度、强度如何,我上次用优质6mm板三层,外加纤维胶带,效果勉强能行。

另外,不知道头部是不是有补强材料在里面?装动力那里如果只是KT就太脆弱了。

楼主:
的我KT是5MM米的,机头中间夹了两根细木杆,感觉还比较结实,至少比1+1的结实点吧!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重心太靠后了,在机翼50%左右!!已经把电池放在最前面了

网友:
再并一块电池。

网友:
用KT板做个舱身的吧!辛苦点但会发现是值得的!

主翼的两边再加上20CM长的上反翼,省去了副翼.另外水平翼的面积再加大点,主翼向后退一点.

楼主:
在机头绑了块石头总算把它飞上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机头绑了块石头总算把它飞上天了!!

 我看倒起的,~~ 第一次绑着石头试飞时还成功的丢了一次石头**~~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倒起的,~~ 第一次绑着石头试飞时还成功的丢了一次石头**~~ 哈哈~~

网友B:
希望楼主贴图上来

楼主:
今天再次去飞,感觉比较爽。ready 帮我试倒飞,结果从三米高直冲入地,把地都 冲了个坑出来,还好飞机结实只是损失桨一支!!看来平凸翼型飞倒飞还是不行!!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了个电吹风电机,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电机,能否用在航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