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

楼主(2005-12-28):
我的机机已经组装好了,昨天晚上本来准备装电子设备的,但是感觉旋翼头部分的球头扣真的很涩,应该要拆开处理一下,否则无法飞行的。请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能改善一下?

网友:
估计SJM会再发一套球头扣给你,自己还真不好处理

网友A:
放心飞吧,不用担心.或者你可以先将电直栓好或用手抓牢,高速运转并打舵,最少一块电池以上(磨合).

网友:
对,是要磨合,我的就很好,不是很紧

引用 网友A:
放心飞吧,不用担心.或者你可以先将电直栓好或用手抓牢,高速运转并打舵,最少一块电池以上(磨合).

网友:
我已经磨合好了,很灵活。
如果很紧,注意是否控制平衡翼稳定框的那两根连杆是否磨到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飞吧,不用担心.或者你可以先将电直栓好或用手抓牢,高速运转并打舵,最少一块电池以上(磨合).

但是我的旋翼头真的很涩,注意检查过,去掉球头扣以后所以的运转部分都非常灵活。我试着在平衡翼的一端放上401陀螺仪,居然纹丝不动。是不是有点涩的狠了点?

网友:
小鸭号,我觉得是不是53.5那根最长的连杆跟它穿过的那个铝框发生摩擦造成的。这部分安装完了以后对比安装手册是不一样的,手册的就没有摩擦。我的也很涩啊。不过看了其它模友的照片,也都是这样的啊,搞不懂,回家再研究研究。

网友B:
借用转速版主的图片:

图片上红色圆圈部分的连杆跟铝框有些摩擦,而手册上连杆是很靠里面那个方形的很空的位置,一点也不摩擦,而不是现在这样在夹缝里面。但是实际装机装不到那个位置上。
请教各位已经装好的模友,你们的是不是也发生摩擦啊?。

网友:
我的装完好象和转速一样啊!!!!!!

引用 网友B:
借用转速版主的图片:

图片上红色圆圈部分的连杆跟铝框有些摩擦,而手册上连杆是很靠里面那个方形的很空的位置,一点也不摩擦,而不是现在这 ...

网友:
我的也是在那个缝里面,但不是很涩,我也已经飞了,象还好

网友:
连杆在导缝里是正确地,在设计的时侯连杆与横轴端面只留了0.3mm的间距(现在看来有点少),会因球套与连杆联接不够直或球套扣入球头的面向不同导致中心线偏外与横轴碰触,可捡查以上情况或(1)将连杆向内弯少许即可解决.(2)在副翼框的球头上加个小垫片(加垫片将改变十字盘与副翼框的动作比值),加大了副翼的角度.感谢提出.

网友(2018-03-22):
有人知道这个机子配什么电机吗,原厂的断轴了,后面一样型号的转不动还冒烟

网友:
哇!这是2005年的帖子!楼上厉害!

谢谢论坛对我之前的建议作出了实质回应~祝论坛越来越好!

网友:
以前的帖子开启可回复了?

网友:
十几年前的帖子,满满的回忆。

网友:
看10年前的帖子!每个人讨论的问题!现在!哎。不行说了!没有模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