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T 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试飞心得

楼主(2005-12-28):
进入冬季,我们东北太冷了,油机启动困难了,450塑料件太脆了。只好猫在家里飞雷鸟。不过雷鸟还是有点大,在家里,悬停还可以,航线有点耍不开啊,又没钱换房子。
    看见rcsky的WASP了,感觉不错,尺寸大小正合适,可是详细一问,价格不菲,而且是4合1的板子,没法换接收机。我是想买个不带接收机的版本,无奈只好作罢。一天偶然上模型总动员网(www.himodel.com)看热闹,发现了一架“BTT 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详细咨询了一下,正适合我,有不带接收机的版本。立即拿下一架。
    飞机到了以后,先看外观,做工确实不错,塑料件的毛刺很少,主桨很特别,短而且宽。电路板的做工非常精良,据说是美国进口的板子。借用himodel网站的照片,先秀一下:

    尺寸上比雷鸟小了一大块。以第一张照片为例,从左边的主桨尖到尾马达,雷鸟的长度是60厘米,而BTT只有40厘米。
    拿出我给雷鸟换飞高接收机的本事,很快就把飞高接收机换上了。迫不及待地上电调试。调试很简单,毕竟鼓捣了N年电直,对付这种小机机还是很容易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试和适应,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飞了几块电池,感觉还是不错的,说说心得:
    1、机体小,飞起来很稳定,也很灵活,对空间要求小。悬停的稳定程度高于雷鸟,可能与机体小而且轻,主桨转速高有关系。
    2、旋翼头结构跟雷鸟、JABO差不多,按说打舵应该有滞后效应的,但是打舵反应很快,跟我升级了“V头”的雷鸟比较,舵面反应差不多。这点我很满意,不然找不到它能使用的“V头”啊。
    3、电池的续航能力不错,原配的7.4v8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能够持续悬停14分钟左右,悬停下来电池有些热,但不烫。
    4、主马达没有配散热片,持续悬停下来很热,为了延长寿命,我把雷鸟的散热片装上去了,持续悬停10多分钟下来,马达不烫手,散热效果明显。这个主马达据说是名牌,寿命应该不错的。
    5、尾马达很特别,比雷鸟的短,而且发热很小,原厂配有散热片,持续悬停下来温热,是我飞过温度最低的尾马达,甚至好于4200和6200。而且据说这个马达的寿命也很好,不像雷鸟的那么短命。
    6、混控设计的不错,很人性化。加电时如果发射机油门开的大,它会进入保护,主桨不会旋转,避免伤人。而且为保护锂电过放,会自动停机,而且事先你会有感觉马达没劲了,要赶紧降落。
    7、充电器是自动的,这样的充电器充锂电很放心。
    8、为了减轻重量,有些配件有些单薄,例如尾桨。我都自己进行了加固。不过配件很便宜,而且充足。
    9、重心设计的不好,尾部比较重,需要把十字盘调的前倾一些机子才能平衡。
    10、旋翼头上面的两个双孔连杆旷量太大,摔机后容易脱落。我自己进行了改造,就不容易脱落了。
    一下子写了这么多。再补充一段悬停练习录像,下载地址:
BTT微型电直室内悬停练习
    录像在家里拍的,因为是晚上,有点暗。开始飞的不好,因为第一次上镜头,太紧张,后来适应了,飞的还凑合。等再适应适应就可以飞简单航线了。
    总而言之,冬天在家猫着飞这个小电直,是个不错的享受。以后可以天天飞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看了,感觉这个小飞机很可爱!转速好像是比雷鸟高!但感觉飞起来比较发漂,比较贼!不过稳定性还不错!
还有你家的客厅也不小拉,那天去你家飞450!:)

网友:
录像在哪里看啊.....俺也想看啊.....價錢多少啊?

网友:
哈哈,这个东西我以前也一直想买。 但感觉价格还是高点。
现在就在家飞450,还行。

网友:
有意思的小鸡,有内涵的贴

网友:
小的有小的味道,不错

网友:
hehe,hi-model上怎么没看到?

hehe,hi-model上怎么没看到?

网友:
嗬嗬

找到了,不知多少钱能拿下,砍砍价钱^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飞机,喜欢。等我的ESKY老款四通什么时候退休了,再考虑弄一架来飞。请教楼主,我也拍了一段我飞ESKY的录像,水平不高,只时能飞起来,能告诉我怎么上传吗?象你这样的。

呵呵,我也不会上传录像。我的录像是放在himodel网站的空间上的。你可以试试网络硬盘什么的,很多模友都在用的。

网友:
版主老大,网站上除了BTT,还有丘比特四通道电动直升机(HM-1003),哪个入门好一点?

网友:
HM1003和HM1002各有自己的优势,现在的配置都是相同的,全部用的进口三合一板,独立的接收机。对于入门来说两款飞机都不错,1003的体积稍大一些,配置了跟京商的M24相同的主桨,稳定性略好于1002,跟嘉宝等电直属于同类飞机。1002的灵活性要好于1003一些,更适合于小空间内飞行,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机型,至于配件是可以长期大量提供的。

楼主:
楼上的已经解释的很明白了。

网友:
谢各位热心!

网友C:
小弟刚学电直4个月,第一次就是飞WASP,有一些感想分享一下:
1.零件蛮脆弱的,摔机后大多很惨,最好找一些相近的零件来改造
2.尾电机到赛格广场买就可以了,印象中是2.4V的马达,因为不是用强力磁石,其实只要量测电机两端的电阻差不多就差强可用
3.主电机务必做好散热,前一阵子主电机碳刷坏了,好死不死正好短路,混控板就在眼前起火,爱机当场就变成变烧鸡,还好起火烧掉的是4410的功率管,同样到赛格买一个换掉就好
4.为防止上述事情再发生,我加了一个6A的保险丝在混控板的线材上面
5.不知道是否因为是PCM的关系,很少有干扰或失控的危险发生

最后,因为机子的重量与惯性小,因此打舵时,反应会很零敏,所以舵量要尽可能小而变化快,否则荷包的钱回流失的很快(见第一点),但是如果小电直练到很零活后,大电直的控制就会清松些,后来我再买了二奶后,就真的觉的大鸡好飞多了,不过如果再给我一机会,我觉得由中型-->小型-->大型会好些 ~ ~ ~

另外,因为机子小,小弟每天中午以及下午下班的空档时就在客厅练个20分钟,感觉比大电直方便多多….(^@@^)//

PS:我住东莞石龙,论坛有没有住附近的大虾呀,有空多连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刚学电直4个月,第一次就是飞WASP,有一些感想分享一下:
1.零件蛮脆弱的,摔机后大多很惨,最好找一些相近的零件来改造
2.尾电机到赛格广场买就可以了,印象中是2.4V的马达,因为不是用强力磁石,其实只要量测电机 ...

    哈哈,楼上的写的不错,动手能力也很强啊。可惜我们没有深圳那么方便啊,很多电子元件买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