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 lama2 能用3串理电吗?(达人乱入)

楼主(2005-12-28):
今天收到的
拿到手
遥控器
做工不做(手感和4VF 差不多了)
可惜是日本手。。
拆开了它从新焊接 成中国手
很好飞的机子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3串理电
不敢乱接 怕烧坏了。。。

网友A:
3串就是11。1v了,很玄,建议别用了,要么用个保险丝装置

网友B:
什么是日本手啊?油门在左边吗?

网友C:
有必要吗
我飞过,现在的剩余马力已经很大了,推一点油门就可以窜上去。再用3片,你很难控制高度了。

网友:
不用11.1,就用7.4就已经很好飞了,换电池组没必要哈

楼主:
我已经把 2组3串的电池 改成2串了

网友D:
日本手?中国手?没那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