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注塑模型上的涂料擦掉?

楼主(2005-12-28):
各位老大,我以前只玩飞机,最近因为买了个二手田宫King Tiger,才开始玩坦克,所以基本是个菜鸟。
坦克买回来时主体和炮塔都用喷笔上了红棕色的迷彩,只有炮管和车身后部未着色。我用田宫的罐喷漆上色时实在是太失败了,现在想把漆擦掉,有什么好方法吗?
听朋友说,因为模型主体是树脂的,喷漆也是树脂的,因此喷漆本身对模型有腐蚀性,因此不能完全降涂料擦掉。
各位有啥好办法吗?用涂料稀释液能擦掉喷漆吗?

网友:
模型一般都是塑料件,内构可能是树脂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里面有照片)
可以用酒精泡一段时间,再用刷子刷,或者用模型专用的溶剂!

楼主:
多谢老大回帖,您有没有试过,这样能否将漆全部擦掉?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用专用田宫的稀释剂X20A行不行呀?望您不吝赐教。小弟先谢啦

楼主:
顺便说一句,那个链接连不上呀,能重新贴一遍吗?谢谢!

网友:
我试过的,平面的的去漆效果比较好,基本能全部除净!但是遇到像坦克的防磁裙之类凸凹比较多的地方效果就不是太好了,要用专用的溶剂,不过效果还能接受!
稀释剂买国产魔王的就行了。买那种大瓶装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7%BB%F4%CB%B9%CC%D8

网友:
这里面的虎式就是树脂内构,用酒精泡就能去漆,但泡的时间过长会变软。
如果连接还打不开就搜索沙恩霍斯特!

楼主:
多谢老大回帖,这个周末我就去试试。
小弟头一次玩坦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呵呵!谈不上指教,互相学习吗!只是我们这的氛围比较好。遇到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
这是我的qq370443701。

网友:
酒精去漆是好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煤油沾棉花上小心擦拭,但是这样比较需要耐心,煤油对塑料没有腐蚀,能保持原型的棱角.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指教,小弟现在在日本,我这边上QQ不方便,一般只上MSN:LEU1_1@hotmail.com
方便的话请跟我联系。

顺便说一句:在这边我也逛了不少家模型店,因为我用的是田宫的罐喷漆,味道闻起来像是香蕉水,有专门的稀释剂,250ml约200日元也不算太贵,就是味道太刺鼻。屋里是没法用了,只能到户外。要等天气暖和点再说了。

网友(2006-02-06):
你可用肥皂水洗.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还以为是洗掉拖摸剂.你可用群士的溶剂洗就好.可不要用煤油洗,那会使ABS的塑料边脆.一般煤油是用来久化用的,它的掺透力很强.

网友A:
水性涂料可用酒精浸泡,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性质的

网友(2007-08-22):
引用 网友A:
水性涂料可用酒精浸泡,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性质的

田宫罐喷漆也可以用酒精,只不过手会酸一些,至于一些擦不到的角落,就用溜缝胶好了,我试过,是漆的都能擦掉,就是成本有些高,可以去化工用品商店买点乙酸丁酯代替,千万别涂多了,否则还要打磨.

网友(2012-05-07):
我也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