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的幸福时刻:SJM组装感受!

楼主(2005-12-28):
收到sjm寄来的圣诞礼物已经好几天了,我是20日出差在外地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南京寄来的快件。呵呵!本来计划第二天上午回合肥的,结果变成了连夜赶回来。还喝醉了酒,深夜时稀里糊涂去公司门卫那里将东西拿回了家。

    真正的散件包装,这应该是喜欢动手的模友最爱的,呵呵!我应该算是吧!
    中间有几天实在是事情比较多,到周日才有点时间,于是便开始动手装配。先将各类型的零件归类后便开始组装,先组装主旋翼:

    接下来组装平衡翼跷跷板部分:

    再组装尾桨部分:

    最后组装机身及整机:

整个装配的过程感觉很爽,sjm机机的零件的精度感觉很好,装配中没有碰到任何难题。对设计上感觉也是不同一般,除了大家乐道的尾桨避震的结构以外,还有向斜盘定位的摇臂设计的很好,虽然增加了一点点重量,但是斜盘的定位精度很高,几乎没有平面内的位移。

总之,整个装配的过程中一直是让我很兴奋。感觉上应该是一款精度很高的小电直。不过组装完成之后对于机机还是认为有几个地方有待改进和完善:

1、机机装配完之后感觉旋翼头部分的球头扣很涩,网上其他几位模友说都还好,但是我的机机居然在平衡翼的一端能放一只401陀螺仪而纹丝不动,是不是有点怪,也许是我家里的室内温度比较低才会这样吧?

2、该机机的尾桨变距采用的是滑块的方式,这应该是现在绝大多数的直机所不采取的方式。既然其他部位都能追求高精度,为什么尾桨变距要留下这样的瑕疵呢?建议SJM再赠送给大家一套尾桨变距系统给大家升级吧!支持的一定要顶啊!

3、这个问题不知道其他模友是不是一样,斜盘的虚位太大啦!本来CCPM方式对舵机,特别是回中的要求就很高,如果这样的话用再好的舵机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大家的机机都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了。但是SJM是否可以考虑给我换一个斜盘呢?先在此谢过!呵呵,请看下图(gif)

总体上说还是感觉非常爽的,提一点小建议,望能进一步完善!
等试飞了再发帖交流啊!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我做的gif格式的图,为什么在这里不会动呢?

楼主:
改小一点再试试:

楼主:
是不是论坛不支持gif动画啊?

网友A:
小鸭,谈谈用沉头锣丝牢固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鸭,谈谈用沉头锣丝牢固不牢固?

我上了厌氧胶,应该很牢固的。

网友B:
真是一位热心,细心,用心,理性,客观,相对冷静的好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一位热心,细心,用心,理性,客观,相对冷静的好模友.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一位热心,细心,用心,理性,客观,相对冷静的好模友.

谢谢夸奖!
不知我的建议能否在这里给予答复?

网友:
(1) 十字盘的游隙,飞行之后您若还是觉得不好,可寄回,待我们了解情况再回应.(2)尾变距结构,请试飞,也许能重新给予评价,是的我们还有其它的类型(专利的尾变距结构,在T-bataar上),Sparrow的这种已经锁的非常好了.

网友:
我也说几句!!!!!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
不知我的建议能否在这里给予答复?

(1)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不同程度的存在,好象放松一些那两个3毫米内六角螺丝效果会好点!我倒觉得不一定全是球头的问题,或许也是整个旋翼头结构的问题!稍微复杂了些!个人的喜好还是喜欢简洁的结构
(3)至于十字盘的间隙我和3DPRO的斜盘仔细比较了一下,觉得确实相比之下!尚真要差一些!当然指的试虚位!
对了。还没有试飞!很多的问题还是要看飞行的效果,这样比较客观,毕竟是拿来飞的吗!!

楼主:
今晚安装电子设备。估计3号可以试飞。
FF9发射机+gws6通接收机+gws6克舵机*4+凤凰35A电调+FU401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我做的gif格式的图,为什么在这里不会动呢?

这里我说一下,如果你图片的图象帧只有一帧的话,就算是GIF格式也不会动的...欢迎拍砖

说回鸡鸡的事,总觉得尚真鸡鸡的起落架怪怪的,整机的重量好象都不是垂直落在起落架上...或者我感觉错了吧...你们咋又拍砖了

网友:
我的也基本安装完毕了,可惜没有数码相机,没能记录下来安装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说一下,如果你图片的图象帧只有一帧的话,就算是GIF格式也不会动的...欢迎拍砖

说回鸡鸡的事,总觉得尚真鸡鸡的起落架怪怪的,整机的重量好象都不是垂直落在起落架上...或者我感觉错了吧...你们咋 ...

当然不是一帧啦,我用Ulead GIF Animator做的,只做了两帧。用IE打开是会动的,但在这里就不行。另存后也只有一帧了。

网友:
图片我们不说了......鸡鸡飞起来没?好飞吗?

网友B:
今晚安装电子设备。估计3号可以试飞。
FF9发射机+gws6通接收机+gws6克舵机*4+凤凰35A电调+FU401陀螺仪

  很好的设备,建议您将6g的舵机重新选择将更为平衡,401+数码舵(2XX)就更完美了

楼主:
今晚将电子设备全部装好并做好初步的调试。呵呵!装机的时候我13个月大的儿子在旁边显得非常感兴趣,不停的要我转动主旋翼给他看。一停下来就和我急!

整机装配的应该说非常顺利,但最后感觉斜盘连接舵机的连杆有点长了,于是就将其修短了4mm。其他的都非常顺利。下面是机机的全貌和旋翼头部分。

晚上关在屋子里开始按照SJM说的方法开始磨合。懒得找东西固定,就拿在手里。感觉油门到一半时就已经有很强大的升力了。于是就用一半的油门将升降舵拉到底,这样运转了近20分钟(用的ELE的11.1v,1600mah的超白金)。但旋翼头部分的球头扣比较涩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涩的很。并且在运转中如果斜盘水平时机子运转的就非常稳定,但当将升降舵拉到底的时候就会因为球头扣的不灵活而产生一定的抖动。
不行明天再磨合一块电池看看如何,但我很担心,因为今晚的效果很不明显。如果试飞因为这个问题导致摔机就亏大了!
慢慢磨吧!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安装电子设备。估计3号可以试飞。
FF9发射机+gws6通接收机+gws6克舵机*4+凤凰35A电调+FU401陀螺仪

  很好的设备,建议您将6g的舵机重新选择将更为平衡,401+数码舵(2XX)就更完美了

2XX能买到小型数码舵机吗?那里有啊?

网友:
尚真的另一款T-bataar 如何?感觉他的起落架怪怪的,为了配合恐龙造型,整机重量不垂直落在起落架了...是吗?

尚真的这两款鸡鸡,用HS-55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HS-55不适合尾舵(反应太慢,会摆动)

网友:
哎,遥控器都带着三个或者四个舵机一起发售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款遥控器,直升机版应该不同吧

网友:
Hitec六通道遥控器(72MHz/电动直升机版)

网友:
通常直升机版应该其中一个舵机要适合锁尾用,有很多比这个轻又便宜的舵机锁尾的表现更好

网友:
HS-55不用在尾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尾舵用哪些会比较好啊

网友:
用在前三个挺好,亚拓6g锁尾可以,数码舵完美但较贵(2xx以上),其它可徵询模友经验,舵机本身锁尾效果好坏与电直无关,不好的电直用最好的尾舵机也白费(此乃电直结构问题与舵机无关)

网友:
亚拓6g配亚拓,ZOOM,大利宝陀螺仪即可(当然401更不用说了),飞航线以降完全够用

网友:
你说的数码舵和一般的有什么不同啊
重量上数码舵好象多很多啊

网友B:
10~11g就有,类比(模拟)与数位信号之别,401就有类比/数位选择开关,数位能更精准快速地控制,说来话长这还关系到读取,计算,转换与传输

网友D:
球头扣涩是不是有的连杆螺丝拧得过紧了,会把球头扣的孔顶成椭圆型的.
我试过每个球头扣,在没拧到连杆上之前,装到球头上是很松的,一点也不涩.
SJM的球头扣用的有点牵强,很多地方,都是把长的球头扣剪短再用.建议把球头扣的孔钻深一点再拧连杆,
这样就不会变形了,也会很灵活.

网友:
200多的微型数码舵机哪里有卖啊!

引用 网友B:
10~11g就有,类比(模拟)与数位信号之别,401就有类比/数位选择开关,数位能更精准快速地控制,说来话长这还关系到读取,计算,转换与传输

我想配在尚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头扣涩是不是有的连杆螺丝拧得过紧了,会把球头扣的孔顶成椭圆型的.
我试过每个球头扣,在没拧到连杆上之前,装到球头上是很松的,一点也不涩.
SJM的球头扣用的有点牵强,很多地方,都是把长的球头扣剪短再用.建 ...

我发现就是这个问题,但已经不能回头了。

网友C:
小鸭兄,有没有量过装马达的那个孔是多大的?

网友:
球扣在拧过头时会肇成变形,每根连杆长度将因配置差异及安装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做相应的修正连杆长度才能良好的调到+-12度而不致于变形,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鸭兄,有没有量过装马达的那个孔是多大的?

27mm

网友C:
27MM?
那冰峰外转子用不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MM?
那冰峰外转子用不上了啊...

手工扩吧!到30mm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今晚有磨合的10分钟,一点都没有改善。看来还是要想其他办法了。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