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话说

楼主(2005-12-28):
我的亚拓油门急加速尾巴向右跑的利害,用的是401
陀螺仪
大家是否有碰到过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在XTR模拟器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尾舵是什么呢?

网友C:
XTR模擬器也是一樣喔!!

网友D:
有些人怕舵量过大撞墙而使用了尾舵量限制,请不要管它,把它调大到100-120.
检查尾舵执行机构是否运行顺畅?
尾皮带轮有没有打滑现象?
皮带是否很松跳齿?

网友E:
尾舵机响应速度!!!

网友F:
提高油门曲线,主转速加快,可解决你之问题.呵呵,但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