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GYRO)有时会锁住不再工作.只能关电上电才行

楼主(2005-12-29):
我的X400上带了一个WALKERA的GYRO. 拆掉主桨与尾桨后上电, GYRO上的LED闪了几下后停住了. 这时一切都正常: 加THROTTLE, 尾桨的PITCH会变化. 打左右舵, 尾桨的PITCH也会变化. 用手左右摆动尾部, 尾桨的PITCH也会变化.

可是当我在打左右舵几次以后, GYRO的LED又开始闪了, 控制尾桨PITCH的SERVO也不动了. 只有断开接收机的电,再上电才可工作.

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出现, 可是DEFINITELY我可以重复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前, 我是不敢再试飞了.
求高手指点.

这是我的GRYO,有人在用相同的吗?

网友:
还有这等样事,得重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不够呀?

网友:
把EXTENT调小一些(逆时钟方向调整)就可以了。。如果尾舵控制不理想可以调整舵机位置。。这问题我一开始就发现了。。折腾了我几天才知道是EXTENT调的太大了。。

楼主:
请问EXTEND是调什么的?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是陀螺仪上的舵机行程过小造成的
适当调节大陀螺的舵机行程量 陀螺就不会死机了
上次我为这个问题调整了好久!

网友:
我的机机.左旋转.机头向左...也就是逆时针旋转...遥控打右到底都没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浆是顺时针旋转.救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