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夜航灯

楼主(2005-12-29):
使用这种自闪发光二极管,广州的朋友可以到惠福西路多的是,左右用2支,尾巴用1支,日光下亮度也极高,夜晚就更加不用说了.用任意一个通道取电源,不用降压,要是怕耗电可以串一个电阻,但是耗电不大.

使用左右和尾巴的三角形排列是可以更好地显示飞行姿态.

网友:
hoho,看来明年元宵节要组织个夜航活动~~~

网友:
不错的创意,强!
把元件脚用热缩管包住可能会比较安全些,以免短路失控之忧。
发光二极管的固定方式还是要考虑强化。
搞个恒亮的照射大桨会更好看些。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哈哈,偶一早买小龙的时候就用了,只不过放在机头闪烁,既是装饰又是电源指示.
串电阻后的耗电电流在5mA左右(不串电阻30~50mA),基本不费电.不过串了电阻后亮度有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闪吗?

自己能闪的 自闪烁二极管

网友A:
3个发光管是并,还是串联。也买了2个红的,没有其他色。发光管是3V电压,串多大的电阻?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发光管是并,还是串联。也买了2个红的,没有其他色。发光管是3V电压,串多大的电阻?谢了。

并联,如果是非闪烁二极管,因为电压低,一定要并电阻,几百--几K均可;如果是我的这种自闪二极管,由于电压在3--6V,所以并不需要串电阻降压。

你买不到的话留个地址,我有空送你几个,不过前提是我要有空才能去买,有点远。。。呵呵``

网友:
偶在路灯下飞,稍微远点就看不清头尾了,装这个估计能好点

网友:
问一下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池,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