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ye好象不够朋友

楼主(2005-12-29):
大家都知道你在搞大电直,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模友将要走的道路,你现在说搞到了碳钎机身,金属头的,比亚托还便宜,又不吱一声哪里买,真是不够朋友.我手头有一个公家的 SONY 1万5千多米的镍氢10节充/放电器,循环充/放4块,可以说是市面大电直镍氢电的最佳充电器了,废置了心痒啊~~~

有这样的好东西,根本不用任何人测试了,直接就上了,大家说是不是?

帮你上个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你在搞大电直,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模友将要走的道路,你现在说搞到了碳钎机身,金属头的,比亚托还便宜,又不吱一声哪里买,真是不够朋友.

有这样的好东西,根本不用任何人测试了,直接就上了,大家说是不是 ...

呵呵,你别急啊,在我准备上大电直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劝我放弃,原因只有一个,价格

飞机贵,电调贵,马达贵,电池更贵。。。

但我就是不信啊,调查了好久,请教了好多飞过大电直的模友(这里要特别感谢他们),

然后自己算了一下,不是很贵啊,比我现在手上玩的亚拓要便宜啊。。。。

现在不能公布主要是我对电池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我用的是很便宜很便宜的Ni电

整架飞机因为电池已经超重600克左右,要等我拿到飞机后,试过才能知道,所以,在没试之前不敢乱说啊。。。

所以,兄弟们,再等等,马上就有结果的。。。

楼主:
其实,最好就是能找到兼容30级油直的电直,比如大桨,尾管都通用,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说一下价格总可以吧

网友:
就是,太保守!

网友:
怎么会比亚托还便宜呢?

网友B:
神龙就比亚托便宜呀,要是有哥能把他轻量货就能做电直用呀.电调也不太贵最多也就是用个60A的.电池可以用LI电也可用轻电.电机用GS的540级的也没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龙就比亚托便宜呀,要是有哥能把他轻量货就能做电直用呀.电调也不太贵最多也就是用个60A的.电池可以用LI电也可用轻电.电机用GS的540级的也没多少钱呀.

不带遥控1套得多少?

网友:
都已经这么重了,为何还要弃油从电呢?难道钱太多了?

网友:
电机玩的就是个小
方便清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别急啊,在我准备上大电直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劝我放弃,原因只有一个,价格

飞机贵,电调贵,马达贵,电池更贵。。。

但我就是不信啊,调查了好久,请教了好多飞过大电直的模友(这里要特 ...

这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模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模友啊!

网友:
飞机是上海双天的吧?

网友:
是的,空机是1800大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