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关冰箱抽屉,就像练习铁砂掌。冰箱自动除冰可以是什么原理?自己可改造吗?

楼主(2005-12-29):
我家的冰箱是三星的,买了两年了吧,不知从何时起,冷冻室结冰很严重,每次想推回去抽屉都要费很大力气,目前为止家里冰箱冷冻室的3个抽屉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据我观察,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问题,有的冰箱也有自动除霜功能,可是还是结冰严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会。
有没有可能咱自己改进下?欢迎大伙出主意。

网友:
定期手动除冰,食品用保鲜袋封起来,减少水分散失。

自动除霜有一个电加热器,除霜时把结霜表面加热到0度以上,通常效果一般。

网友:
啊!都损坏了3个抽屉了,早就应该停机手动除霜了!在这样下去!就没法用了!

楼主:
我们也是到没法用的时候就停机手动除霜的。抽屉还能凑合用。三星的塑料板比我家原来的航天的薄。

网友A:
冷冻室除冰是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首先融化的水不知道往那里跑
其次再次结冰不是铁砂掌而是需要硬气功了

网友:
楼主的冰箱是直冷式而不是风冷,就是冷冻室没有风扇的那种。很容易因开关箱门拿取东西时带入潮湿空气或存放食品时没有装袋封闭而引起结霜至结冰的,一般如除霜电路正常的话,不易发觉只有少许白霜不会卡住抽屉.像你这样要查一下自动除霜功能是否失效了!

楼主:
看来这生活中的学问还真不少,我家冷冻的东西一般就是肉。 鱼。和一些其他东西。真没注意到要装袋子密封。
自动除霜是不是失效还真得看看。应该不会失效吧,再说它本来效果也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冻室除冰是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首先融化的水不知道往那里跑
其次再次结冰不是铁砂掌而是需要硬气功了

硬气功就免了应急除冰霜拿个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很快就没了.但是可别把里边的箱体塑料给吹变型了!!!!!!
融化的水流到冰箱后面压缩机上面的水槽里了,只要不是太多一般会被压缩机的高温烘干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冻室除冰是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首先融化的水不知道往那里跑
其次再次结冰不是铁砂掌而是需要硬气功了

看来真是个麻烦事,这里有海尔的工程师吗?看到这个帖子就该回去好好研究开发个新产品,成功了保准卖的火!

网友:
任何产品使用不当,再好的设计师也没办法!!!!

楼主:
怎么说呢,对于现有的冰箱,也许是有点“使用不当”,但是假如海尔能够研制出更体贴的冰箱,有专门的排水槽,收集被融化的冰水,然后通过管道流到机体外面一个透明的容器中,人们看到水满了就倒掉,应该也不难做到吧,容器里最后加个传感器,水到了一定位置就叫,提示倒水。

网友:
正常使用的冰箱那来这么多水,化霜产生的水不用倒掉,已经收集到箱体外用于冷却压缩机和高压管路,一般在后一次化霜前已蒸发完了,用不着操那份心!

网友:
你要仔细察看你的冰霜,是不是门封不漏气,这样会造成冷冻室结很多冰,其次是有可能氟利昂12的长时间的泄露,需要补充,看情况而定.

网友:
停机,解冻,温水洗澡,呵呵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每年3伏天,先吃空冰箱里的东西,然后停机,铲冰,外带清洗抽屉。好凉快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