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8000, 亚托RCE-500陀螺仪,遥控器该怎么设定?

楼主(2005-12-29):
DR8000, 亚托RCE-500陀螺仪,遥控器该怎么设定?
望各位能给与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啊,和我一样的配置啊。
第五通道里设置感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和我一样的配置啊。
第五通道里设置感度就行了。

请问你的感度设置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感度设置多少啊!

不同的舵机,感度不同的。
自己试,我大概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