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架36#,传说空机可以,到底要空到什么程度呢?用过的进来说说……谢谢

楼主(2005-12-29):
想买架36#,传说空机可以,到底要空到什么程度呢?用过的进来说说……谢谢

除了36还没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有人买36给我,除收发以外的所有东西700,贵不

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

多选投票,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
35.15% (58)
6.67% (11)
6.67% (11)
4.85% (8)
10.30% (17)
20.00% (33)
8.48% (14)
7.88% (13)

楼主:
觉得一样都不能用的楼底下说

网友A:
听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而已

感谢
这个版好冷清哦
终于来了个人

网友B:
36#买空机可以。。千万不要买套机。。不然你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买空机可以。。千万不要买套机。。不然你会后悔。。

大家公正评价一下36号的性能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公正评价一下36号的性能嘛

机还可以球头连杆虛位较大,要看看价格700元就多谢了
还是买4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还可以球头连杆虛位较大,要看看价格700元就多谢了
还是买450吧!

多谢!

网友:
36#有刷版,广州全套880元,我觉得换控,自己换无刷

楼主:
我自己有 RD6000Super发射 GWSR6N接收

网友:
再换无刷就好了,加锂电.36#不错

楼主:
人好少哦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投票哦……

楼主:
大家进来说点心得嘛

网友:
只要有机身就可以了```````别的自己买呗```````控是不能用的`````自己买无刷`````陀螺是可以用的`````````舵机还行``````就这些了````````

网友:
空既是色,色既是空。    ^_^   不说不笑不热闹

网友D:
36#空机的“可以”,也是相对于它那“不可以”的电子设备而言!36#的结构是不错的,但那做工、那材质......实在不敢恭维!多数人的36#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主机架,其它如悬翼头、脚架、尾管等等,有得换的都多数会被换掉的。

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楼主看看别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6#空机的“可以”,也是相对于它那“不可以”的电子设备而言!36#的结构是不错的,但那做工、那材质......实在不敢恭维!多数人的36#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主机架,其它如悬翼头、脚架、尾管等等,有得换的都多数会被换 ...

我是什么都不想换了.管不了那么多.换去换来都没什么是36号的了.炸到自己修不好就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什么都不想换了.管不了那么多.换去换来都没什么是36号的了.炸到自己修不好就换机了.

楼上的说的也有点道理哈

网友(2007-09-27):
也可以用,前提是调试好!还算对得起那价格

网友(2008-02-18):
我买了一个。。。580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866&highlight=36%2Bwehuang
以前 我飞的36#

网友(2008-03-23):
华XX的机可以到手即可飞,所以很多新手都会买,如想买空机或还要升级,还是多听老手的见解,毕竟是米换来的经验.

网友F:
36#  是什么东西???   325    和450  我都听或  嘿嘿!!!

网友(2008-05-03):
引用 网友F:
36#  是什么东西???   325    和450  我都听或  嘿嘿!!!

36# 是一种高级的直升飞机,著名的华XX出的,

好象他们的产品在这里一出显就要遭到一番臭遍,

网友G:
36#不好,换件十分麻烦,要整个机身拆开才行。靠。

网友:
引用 网友G:
36#不好,换件十分麻烦,要整个机身拆开才行。靠。

应该不用吧?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2008-06-17):
有一台36#   机身+3个舵机.+原装控+原装2和1接收电调
悬翼头完好.     大齿扫了.      皮带一根.    尾桨一副
没有陀螺.
QQ:443995734

网友:
36#到底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