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补油壶?

楼主(2005-12-29):
油壶破了用什么材料和方法补才不会漏气、牢固?

网友A:
是么材料的油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么材料的油壶?

塑料油壶.

网友:
是飞机的油箱吗?用热熔胶俗称棒胶。

网友:
先洗干净,里面也要洗干净,然后先用封箱胶补好不漏气,最后上热熔胶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油壶.

我的塑料油箱口裂了,用环氧树脂加金属线补的,现在很好用......

网友B:
== 是油壶还是油箱`~~~油箱有得补`~油壶就免了`~~那玩儿加油就要涅`~补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是油壶还是油箱`~~~油箱有得补`~油壶就免了`~~那玩儿加油就要涅`~补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