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又启动不了了!求救!

楼主(2005-12-29):
一直好好的,今天启动又不行了,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你用的是解密版本吧!
或者你的机器上装有 SoftIce 吧!
要不你的机器就中了非常牛的 木马- 以调试器身份运行的 木马。
G2 的主程序是能检查其他调试器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个调试器,WINDOWS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调试进程存在,所以如果你试图用调试工具破解G2就会出现上述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