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聚合物电池一般用几C充电?

楼主(2005-12-29):
请教大家,聚合物电池一般用几C充电?

网友A:
1c  0.9c
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  0.9c
都可以

我手机的电池就是这个C数!
飞机一般用8C~12C吧。还要看多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的电池就是这个C数!
飞机一般用8C~12C吧。还要看多大容量的!

手机电池上有标明吗?

我找不到呀?

网友:
拆开看看
问问修手机的朋友就知啦!其实手机电池一般都会有2-3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的电池就是这个C数!
飞机一般用8C~12C吧。还要看多大容量的!

充电最好不要超过1C,是充电不是放电看清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最好不要超过1C,是充电不是放电看清楚了哦。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答案是1C,谢谢指教。

网友:
< 0.7C 安全!!
松下的一位工程师说的!!

网友:
充电电流不能超过1C,一般要求小于0.7C!
比如容量是1800MA,充电电流就要求小于07*1.8=1.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