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的EPP吊机未成功!

楼主(2005-12-30):
化了3小时装机,原装桨和减速,先用8.4v氢电,没法吊机机机太重,又用9.6v的还是不行,猫要用什么配置才能吊机机?

网友:
应该电池太重了吧!不算电池机子有多重啊??

网友:
我在家里试,半油门就能悬吊了,你用的什么电机,多大的浆?

楼主:
刚称了一下,不算电池350克,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称了一下,不算电池350克,重吗?

我觉得有点重!机子350克+你那个8.4V应>120克,总重有470多克一般都很难吊啦!换个锂电+无刷试试!

网友:
用原配的有刷电机可能有点难~

楼主:
高手装的猫EPP有多重?有用原配的有刷电机吊机成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点重!机子350克+你那个8.4V应>120克,总重有470多克一般都很难吊啦!换个锂电+无刷试试!

怎么装的,空机都有350g,太重了吧!!

楼主:
少量热融胶+大量502,9克舵机三只,电调+接受25克,其他的为原装配件!

网友B:
我的有点得重了 136f的接收机 1800mah的电池,三个8g舵机 一个2040的电机加减速组,全重500多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点得重了 136f的接收机 1800mah的电池,三个8g舵机 一个2040的电机加减速组,全重500多克~

太夸张吧,装完以后的空机有多重啊,不上设备??

网友D:
500g
晕倒
怎么装的啊
这还能算3d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g
晕倒
怎么装的啊
这还能算3d

肥仔版3D?

网友:
原配的电机要用11.1V才是标配,8.4V和9.6V都太低了

网友:
我的不带电池295克。

电池 EP 11.1V 1600mah 10C

全重400克

用原配动力能垂直爬升(不会吊机)。

网友:
装出这么重的机机来有点邪门……

网友:
 我也正在郁闷中~~ (不过一样吊机~ 就是有点费电~~)

今天回去再称称看,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是重了,我的装出来也重,空机都重啊.

网友:
到家又称了一下~

用普及型外转子电机+136f接收机时,11.1v 1800mah电池后重 465g 不带算电池重 325g

用2040电机+136f接收机时 11.1v 1800mah电池后重 475g 不带电池 335g

网友E:
用370有刷吊400克以上的飞机是不可能的。想吊机还是用无刷加锂电比较现实,新手练习吊机更需要机机有较高的推重比,用有刷练习吊机是在自欺欺人。

网友F:
我用ELE1000的吊都够戗了,电机快要冒烟拉. 飞机重了就是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ELE1000的吊都够戗了,电机快要冒烟拉. 飞机重了就是麻烦

同感~ 我的一个用在这架飞机上的外转子已经是基本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夸张吧,装完以后的空机有多重啊,不上设备??

上全部设备后的重量~

网友:
刚才又称了一下,如果不用136f的接收,换用GWS4通微型接收,不加电池的重量是 320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ELE1000的吊都够戗了,电机快要冒烟拉. 飞机重了就是麻烦

晕死
我就是用的ELE1000
王子用的是两串还是三串的电池?

网友:
我用的是ELE1000无刷+电调
GWSR6N接收
两个6g 带轴承舵机(方向舵、升降舵)
一个9g bigvtv舵机(副翼)
舵机延长线两根
电池是航佳的两串2200mah

明天去称一下有好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370有刷吊400克以上的飞机是不可能的。想吊机还是用无刷加锂电比较现实,新手练习吊机更需要机机有较高的推重比,用有刷练习吊机是在自欺欺人。

这架带的不是370,是可换炭刷的280,至于这个280是什么编号,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美国鬼子的EPP 3D原配就是强力280,看着跟这个很像……

网友:
"重"就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ELE1000的吊都够戗了,电机快要冒烟拉. 飞机重了就是麻烦

ELE1000是标称多大拉力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同感~ 我的一个用在这架飞机上的外转子已经是基本报废了~~

你把什么外转子用在这上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什么外转子用在这上面啊……

关注!

网友H:
电机报废那一定是过载啦,不知道用了什么外转子什么电池带什么桨……

这个机子的总重应该可以在400克左右,用2040无刷减速没问题的,如果用飞翼龙的白铃铛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架带的不是370,是可换炭刷的280,至于这个280是什么编号,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美国鬼子的EPP 3D原配就是强力280,看着跟这个很像……

实际现在无刷这么普及了,用有刷真的没什么意义,在好的有刷效率也没法跟无刷相比,以前ELE卖的所谓美国鬼子的3D用原配280电机功率应该比普通370大,吊400克以上的3D电流也不会小了,真正吊机很勉强,而且对电池没什么好处。

网友:
呵呵,有刷吊机是很勉强的,飞航线、LOOP什么的可以。

爽飞3D,还是要合适的无刷配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机报废那一定是过载啦,不知道用了什么外转子什么电池带什么桨……

这个机子的总重应该可以在400克左右,用2040无刷减速没问题的,如果用飞翼龙的白铃铛就……

就是白铃铛,一个18A的电调, 12c 1800mah的电池 1047的马刀浆

现在我已经换成了2040无刷减速 4.5:1 一个25A电调 电池和浆一样~~ (昨天试了,飞机吊久了,电池的接线发烫,电调发热,电机有点烫,可能还是因为重了,电流就大了~)

网友:
看来飞机还是太重了,做一个木质的飞机也不过这么重而已,EPP的做的这么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个人感觉起飞重量在360g以下才比较合适

网友:
说到最后还是机机太重了!没法减轻机子的自身重量的话,只好用无刷!
  大侠们就拿这机400多克机子来说,用什么的电机较好呢?当然性价比要好啦!!

网友:
用2040 KV 4000的配5.33:1减速 1047  11V 1500  或者2040 KV 5500 减速 6.6:1 现在的2040超便宜价格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网友:
我今天称了我的机机,带两串2200mah锂电396g,ELE1000基本不可能掉机,飞航线没问题,小做下动作也可以,掉机,没门,多半要三串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如何减轻猫的EPP重量?

网友H:
这个机子比小旋风之类的大一圈,如果一样重量那就是“随风飘”了。
翼载荷绝对在20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