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EX说明书

楼主(2005-12-30):
4EX说明书

重要:任何时候操作都要先开发射机接着是接收机。当关闭系统时,总是要先关接收机。

液晶显示屏

遥控器打开后,遥控器的电池电压和模型记忆号会显示在液晶屏上。当使用者按键后,功能和存储的设定记忆也可在液晶屏上读到。使用者通过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进入不同功能区,并且可以通过数字输入(DATA INPUT)纽改变数值的设定。

模型记忆号

4EX可记忆四种模型。这意味着四种不同模型的所有数据都能被储存在遥控器里,并且随时激活(基于你飞前所选择的模型号)。每次飞前必须确定你要飞的模型是否是遥控器里对应的模型记忆号码。

遥控器电池电压

除了模型号以外,屏幕也显示遥控器电池电压数值。当电池电压大约低于8.5v时 电池图标会闪同时低电警报器将发出“毕”声音,直到遥控器被关闭。当低电警报声响后你将有大约4分钟(或更少)在模型失控前降落你的飞机。

注意:当遥控器电压显示8.9v时,你将有大约10分钟时间降落你要失控的飞机,因此这是建议的最低电压。
建议:      9.4v充电前不要再继续飞
            8.9v安全降落 越块越好
            8.5v紧急情况 立即降落!

4EX编辑操作设定

当你要查看或编辑遥控器的现行设定数据时,先打开电源开关,同时按住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1秒钟,即可调出编辑界面,按模式键(MODE)可循环确定7种编辑功能(模型号、数据重置、舵机反转、操作敏感度指数、舵角设定、微调记忆、V型尾翼混控和三角翼混控),选择键(SELECT)将被用于各功能内的设定。当设定的数值要改变时数据输入纽(DATA INPUT)被用来增加或降低显示项目的数值。数据改变后,你仍可以通过同时按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回到主界面(显示模型号和遥控器电池电压界面)。

A 模型号选择、数据重置设定(Model Select/Data Reset)

    模型号选择功能
    1 调出编辑模式进入模型号选择功能(同时按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1秒钟)显示的闪烁数字为被激活的现行模型号
    2 要激活不同的模型号可通过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半秒钟,直到希望的模型号出现。
    3 现在模型号已经被选择后,从这点往后所有的数据输入都只影响这个屏幕显示的模型号(直到其他模型号码被选中)。

   原始数据重置功能(CL Data reset function)

   所有模型号的数据都能被重置为出厂设定的原始功能数据,此重置功能通常都是在遥控器新启动并进入编辑模式后操作,不能在输入
   模型号的新数据后再执行数据重置功能。

  重置原始数据

  1 调出编辑模式进入模型号选择功能(同时按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1秒钟),用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选择要重置的模型
    号。
  2 一旦希望重置的模型号出现在屏幕上,按选择(SELECT)键,屏幕将出现“CL”显示。
  3 向上或向下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大约1秒钟清除和重置记忆。“CL”先闪烁,接着随着一声“毕”停止闪烁。现在模型数据被重
    置为工厂原始设定值。

  警告:重置模型数据将永久删除为模型输入的所有数据,数据不能被恢复,除非你确定要清除此模型的数据,否则不要使用重置功能。

B 舵机动作正反转设定(REVERSE Servo Reversing)

  舵机反转功能用来改变舵机的反映方向,遥控器操作棒发出的控制命令通过此功能把舵机动作方向改变。应用反转功能后,检查所有对模
  型的控制,确信所有舵机的反映方向都正确,任何一个舵机的反映方向错误都可能引起坠机。

  舵机正反转设定

  1 调出编辑模式并通过模式(MODE)键进入反转功能(REVERSE)。
  2 用选择(SELECT)键选择希望反转方向的通道。
  3 向下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到REV,舵机反转。向上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到NOR,舵机正转。
  4 用选择(SELECT)键显示其它要被反转的通道,再用3提示方法操作。

C 初始舵角调整(APE)设定 (E.P.A End Point Adjustment)

   EPA功能是精细调整舵量以防链接起的推杆不能达到正确的舵量。推杆首先必须正确链接舵机臂和控制角度,或者接近正确的舵量数值。接着应用APE功能来微调舵量以实现希望的舵量。控制舵量的设定要使“结束点”尽可能接近100%。如果EPA的设定值必须低于70%或高于120%才能达到希望的舵量,强烈建议你改变推杆的连接使控制舵量值被设定为接近100%。(当EPA被设定为100%1 2 3 4各舵机最大舵角都是约40度,而140%时大约舵角是55度)

D 微调操作/微调记忆功能设定

  遥控器表面有四个微调纽。微调按钮的应用是能使舵机有微小的调整。模型在飞行时适当的微调,以使其能平和直地飞。

  舵机中心调整

  1 打开遥控和接收机。操作各遥控杆确保各舵机反映方向正确。用反转功能调整需要反转的舵机。
  2 操纵杆置中
  3 把舵臂放在舵机上,并垂直于推杆。
  4 连接推杆和控制表面,调整推杆长度直到控制表面和舵机同时处在中心位置。

  调整微调设定

       一旦舵机和控制表面连接完成,控制舵角设定完初始舵角(APE),让模型上天,调整微调尽可能使模型飞的水平和垂直。如果任何一
     个控制要很多的微调量,最后的办法是:重新调整推杆以使微调重新回到接近零的位置。

E 微调记忆功能(TRIM.M)

  既然4EX的微调是机械式微调,在改换模型号或关闭遥控前,可以执行微调记忆操作来存储微调位置,这样最后调整的微调位置在微调钮回到中心位置时能被重新执行。

  储存所有的微调位置

  1 调出编辑模式并通过模式(MODE)键激活微调记忆界面(TRIM.M)
  2 向下或向上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大约1秒钟来储存所有的微调位置,界面显示:TRIM.M   SE 。

F 感度指数(EXP)设定

  此功能是让遥控器的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操纵杆中心位置附近的动作所对应的舵机动作,变得迟缓或敏捷。

  指数负(-)是使动作中心附近变得迟缓,指数正(+)是使动作中心附近变得敏捷。指数曲线可以在-100%到+100%之间任意设定。

  设定感度指数(EXP)

  1 调出编辑模式并通过模式(MODE)键激活感度指数设定,屏幕显示:EXP
  2 通过选择(SELECT)键选择你要设定的通道(1副翼 2升降 4方向)
  3 用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输入指数量。
  4 对要设定的其它通道执行3的操作。

  注意:在编辑感度指数前,要完成微调记忆操作(TRIM.M),遥控器表面相应的微调纽也要回归中心位置。

G 翼混控功能设定

  可选择设定两种混控功能(当一种混控功能设定后,不能再进行另一种混控功能的设定):

   V型尾翼混控设定

   如果打算飞V型尾翼模型,用V尾混控功能组合升降舵和方向舵操作。方向舵和升降舵的舵量可分别调整。

   激活V尾混控功能:

   1 把左尾叶控制舵机连接到接收机的通道2(升降舵),右尾叶控制舵机连接到接收机的通道4(方向舵)。
   2 调出编辑模式并通过模式(MODE)键进入“WING”界面。
   3 上下推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选择V尾混控设定,界面显示:WING  V 。

   三角型机翼(ELEVON)混控功能

   打算飞没有尾巴的飞翼和三角翼模型要进行这项设定。三角翼(ELEVON)混控组合了副翼舵机(接收机通道1)和升降舵舵机(接收机通
   道2),通过两者的协调工作完成对三角翼机的操控。

   激活三角翼(ELEVON)混控功能

   1 把控制右副翼的舵机连到接收机通道2(升降舵),把控制左副翼的舵机连到接收机通道1,
   2 调出编辑模式并通过模式(MODE)键进入“WING”界面。
   3 上下推数据输入(DATA INPUT)纽选择三角型机翼(ELEVON)混控功能设定,界面显示:WING  EL

   注意:   一旦混控功能被激活,建议你一边移动操纵杆一边确认舵量,确认舵量没有超越舵机动作范围。如果有必要,可用APE功能调
            整舵量。

改变4EX操纵杆的操控模式

    遥控器可以设置成4种不同的操纵杆操作模式,一般不建议随便更改操控模式,除非你是有经验的玩家并且学习了其他的操纵杆控制方
    式。

    要改变操控模式,先同时按模式(MODE)和选择(SELECT)键,接着打开遥控器电源。现行的操控模式将显示在屏幕上。上下按数据输入
   (DATA INPUT)纽,改变操控模式。

    遥控器操控方式模式2:右手控制副翼和升降,左手控制方向和油门。这是99%美国人的操控形式。

    这台遥控器操控方式是模式1:右手控制副翼和油门,左手控制升降和方向。

楼主:
这个是我爸爸翻译的,我就是用这个翻译学习遥控器的使用 看看谁能用上

网友:
好啊,要是能最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6EXAP的啊?

网友:
小赵,我也想买这款遥控接收,现在有没有用过呀?效果如何?对啦,这个遥控器是用原配电池,还是用8节5号电池就可以啦?

楼主:
楼上叔叔 这个遥控器用的就是家里的5号电池,要8节。我现在只是在电脑上用过,开始时在fms上一飞就飞外边了,我爸爸把遥控器的杆给调的不太灵,再用就好了。

网友:
哦,小赵,谢谢你啦,我也想买一个,但我看到贴子上人家买4VF的较多,而4EX较少,他们都不太了解,所以想问你一下,你现在也没有实际用过是吧?

楼主:
叔叔 我得到寒假才能飞真飞机 现在没有飞机可飞

网友:
我没有4EX,只有4VF,可也要先保存了这资料,谢谢!

网友:
小弟弟不错,鼓励鼓励。

网友:
严重支持

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