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要适当要抓重点

楼主(2005-12-30):
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是只飞电直的.那么到是可以不断更新好的配件,达到提高飞行性能的目的.甚至

楼主:
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是只飞电直的,那么到是可以不断更新好的配件,达到提高飞行性能的目的.在飞过一段时间以后,如果确信自己对这种机型很适应,又喜欢,又想向更高技能发扬,也可接着
购置同系列的升级机型,因为你已经熟悉它了.但切不可跟风,人家换你也换.
二是,据我观察,多数飞电直又飞油机的,还是飞油机为主.只是在场地或时间不便的时候才飞电直.这也是很好的补充.对你喜爱的电直,只有必要升级改造一些关键零部件即可.我的老款亚拓只换了金属摇臂 十字盘 主悬翼夹座就非常好飞,没有必要再升级了.

网友A:
呵呵,楼主升级的不少了啊。

网友B:
换升级件一般的磕磕碰碰不会坏甚麽,感觉控制起来更精确。我的450已换主旋翼全套。尾推,尾波箱在路上,到货感觉一下。

网友C:
还没有用过金属件,无从比较。
金属件的优点是间隙小,精度高,刚性强,所以运转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