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寸软驱的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05-12-30):
请问5寸软驱的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拆了几个5.25软驱电机 6根线

有两根红线是相联的,别的线不知如何接,

是否有现成的驱动器可配。谢谢!

网友:
tel:0579-3281852
液晶显示可驱动步进电机的PLC控制器
    在工业控制中用可编程控制器可以方便的控制各种设备的信号输入,电源开
关,报警处理等,但用到步进电机时,往往要加一块步进电机的专用控制板,价格
高,连线多,体积大等性价比不高,编程时还要专用的编程器,极不方便 ,而本
控制器通过按键设置可以方便的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方向,转速, 每一次触发后的
脉冲个数(角度),同时本机所带的LCD点阵液晶显示屏可清楚的显示所有可设置
的数值,并断电存储。LCD液晶显示屏在工作中可显示设备的状态,计数位触发输
入的计数值(用于产量累计计数),报警位输入的报警状态及设备的起动,停止字
符。控制器现有8点光耦输入,输出4路(步进电机),1路报警,1路设备电源开关
控制,5路操作控制输入:起动;点动;停止;步进快进;步进快退; 可驱动步进
电机的类型及功率为0.1--1.5A/5.1--24V,扭钜达0.9N米,最小转动角度, 根据不同的
步进电机分为:0.32/0.72,0.9/1.8度,三相四拍输入端口5/6线,当功率比其小的步进电
机也可驱动,不影响运转。该控制器输入电源为AC-9V---24V
功能设置
1。步进脉冲设置
按动起动键加电,3秒后放开起动键,LCD显示SET表示进入设置模式,再按停止键
后LCD显示SET A1234,其中1234为步进脉冲数,表示受1次触发后应运行的脉冲数,
范围为0001-FFFF,按加减按钮,可对步进脉冲进行加或减,调整到需要值, 按停
止键即可存储并退出。
2.步进电机速度控制
在设置模式下,按点动键后,LCD显示SET?再按点动键LCD显示SET C12,其中12
为运行速度,控制数数值越大,运行速度越慢,可根据需要调整,但步进电机有一
最大速度运行值,超过此值,电机将不会转动,每一种型号根据其特点最大运行速度
都不一样。设置完后按点动键退出。
3.步进电机运行方向
在设置模式下,按点动键LCD显示SET?按停止键LCD显示SET B 0/1,其中0表示反转,
1表示正转,按起动键一次状态变化一次。设置好后按停止键退出。
4..正常运行
上电后LCD显示STOP,NO:123456 按起动键即可工作,同时计数值随触发信号而增
加,在步进机触发点受触发后即运行已设置的角度.如在运行中缺料, 4次运行周期后
缺料,报警灯亮,同时报警信号输出(可接12/24V继电器),12次运行周期后停机。
在运行时,步进十到位传感器检测到位后停机,在停机后按快进快退键, 步进电机才可
操作.
5.运行计数器清0
按住停止键加上电源,3秒后放开LCD显示STOP NO:000000,表示清零完成。
6.控制连接线
G1              G2              G3               G6                   G7
起动    停止    点动     十            一
                        步进快进      步进快退
光电传感器输入:K1        K2             K3            K4
K1:步进电机触发控制位,运行周期检测
K2: 设备运行计数,无料时步进电机不工作
K3:   步进进到位报警
K4:   步进退到位报警

该设备已用于精密物料加注,如荧光灯生产中的水银(汞)加注控制0.5mg----999mg的注
入量等控制板见图1,特殊控制要求请来电联系。

网友:
用软驱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