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XL离地往左飘移调什么?

楼主(2005-12-30):
还有电池是不是每次用完再充?
谢谢

网友:
左漂打右舵,离地一定高度后就好了,地面效应造成的。
电池不一定要用完,千万不要过放,过放对电池损伤很大

网友:
开机十字盘水平,哪就是地面效应。离开地面500mm就好了。

网友:
什么电池,多大容量?锂电不能过放,一旦过放就折寿或损坏。一般用80%就可以了。

网友:
有几点注意事项,看能否解决问题。
1、打开遥控,飞机接电,待陀螺仪自检定中后,看一下十字盘是否与主轴相互垂直,如果不垂直的情况比较大,应通过调整连杆的方法进行调整。
2、准备起飞时一定要让尾巴对着自己。
3、直升飞机在起飞时都是会向左侧偏移的。
4、在即将起飞的瞬间,应向右打一点副翼并且要迅速加油门,使飞机快速离开地面以减少地面效应的影响。
5、当飞机飞到离地面的距离超过大桨旋转直径的高度后,螺旋桨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气流漩涡,飞机的飞行姿态开始变得比较稳定。
6、最好应先练习模拟器,熟悉摇杆的功能以及动量,使操控飞机的动作形成条件反射而不是临时思考。
7、对直升机的操控都是要有提前量的,也就是飞行姿态有变化的趋势时就要马上进行修正。

上述几点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

网友A:
第3点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3点是什么原理呢??????

可能是尾旋翼在抵消机身扭力的同时还有一个向左推的分力吧

网友B:
尾旋翼相对于飞机抵消了机身的扭力,但是整个飞机相对于地面有向左的力.

楼主:
昨天在家里客厅试往左飘移有点明显.今天在外面试飞,飞高了就不明显了,呵呵..就是有点紧张,动作大了些.
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旋翼相对于飞机抵消了机身的扭力,但是整个飞机相对于地面有向左的力.

整个飞机是个系统,为旋翼的作用力来自系统外,也就是说飞机受到了来自外界的推力,这个力就是尾旋翼的反作用力,所以飞机一定会向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池是不是每次用完再充?
谢谢

去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知识!

我又长知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