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警告!!!

楼主(2005-12-31):
勿在中午飞翼载很小的滑翔机。我刚刚飞丢了我的猎鹰。昨天下了小雨,今天中午太阳很大,有很强的上升气流。飞机一起飞就盘旋上升。这家滑翔机只有三档速度控制,无升降舵,我虽然还能控制左右,眼看着越飞越高,最终从视线中消失。还损失了我刚配上的ELE650mAh镍氢电池,手中只剩下遥控器。。。

晕晕晕!!!

网友A:
如果你还打算玩猎鹰之类的,我教你怎么加装舵机。(手头的遥控器别扔了)
或者装减速板也行

网友B:
哇这下你惨了,这比风筝飞的远多了

楼主:
感谢!

这个我已经练熟了。
经过一个月来浏览论坛上的帖子,长了不少见识。要知道,我在大学也还学过一些空气动力学的。下一步要升级了,准备上练习机,我想直接上四通的,很自信有这个能力。请推荐一款。翼龙运动机如何?我准备单独买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勿在中午飞翼载很小的滑翔机。我刚刚飞丢了我的猎鹰。昨天下了小雨,今天中午太阳很大,有很强的上升气流。飞机一起飞就盘旋上升。这家滑翔机只有三档速度控制,无升降舵,我虽然还能控制左右,眼看着越飞越高,最 ...

恭喜你,滑翔机最好的归宿就是飞跑了

网友:
我曾在中午飞.

当时上升气流也很强!我的猎鹰很快就高得吓人!我死命地开一个方向的马达,但它不会下降!而是盘旋上升!没办法只好不时地控制方向,让它高高地兜圈!后来有了一点微风,心更寒!没办法,转向迎风推一下油门!飞机抬起一下头,放掉油门!不会失速!更高了!转向顺风,也试一下!没用!飘好远!天啊!转头来!再高了!侧一下风,打一个转向顺风的油门!再断电!飞机侧转倾斜!好!再侧一下风,打一下转向迎风的油门,转正时断电!飞机再次侧转倾斜向顺风,感觉高度有所下降!耐心地这么一侧一推,终于降下到大概五层楼高!现在刮大风都不怕了!成功回收!烦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高啊,我也是这样,利用转向的暂时失速,降低高度。

网友C:
打一个方向到底,让飞机机翼近乎垂直地面,升力就会几乎等于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这下你惨了,这比风筝飞的远多了

网友:
曾经差一点飞丢,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哦

楼主:
请教飞狐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打算玩猎鹰之类的,我教你怎么加装舵机。(手头的遥控器别扔了)
或者装减速板也行

我又买了一只猎鹰,准备送给外甥。
只用原有的设备怎样加舵机?

网友A:
需要两套遥控器和接收器(你可能少了一个接收)。
参考这个帖子,还需要买一些器件和一个标准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或者用电磁舵的方法,就用现有的遥控设备。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一个方向到底,让飞机机翼近乎垂直地面,升力就会几乎等于0,就可以了

这种飞机由于做得时候考虑安定,所以打一个方向打死,也不会侧过来,顶着气流反而容易盘旋爬高。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需要两套遥控器和接收器(你可能少了一个接收)。
参考这个帖子,还需要买一些器件和一个标准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或者用电磁舵的方法,就 ...

收藏!

我又买了启迪的无刷翼龙,还多买了两个舵机,准备加副翼。正等蚂蚁的遥控器到货,T4ex。到时请多指教,我电气,电子很差。

网友:
这么多设备,飞猎鹰是更没问题了

网友:
最可靠的办法是什么?加扰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