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可以帮忙车几个小零件?不是很复杂的!谢谢

楼主(2005-12-31):
请问哪位可以帮忙车几个零件?不是很复杂的!
可以的跟下帖子!谢谢

网友:
可以

能,有图吗先看看

楼主:
外径是10mm,内径是4mm.长10mm
突出来的的高为1.5mm
要求两端都有突出来的,
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还有几个如果这个能,其他都没有问题!谢谢各位大哥!价格你发论坛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是10mm,内径是4mm.长10mm
突出来的的高为1.5mm
要求两端都有突出来的 ...

是钢材料的吗?这个应该很简单

楼主:
这个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