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调教的两种观点!困惑中

楼主(2005-12-31):
关于发动机的调教,我查看后发现有两种观点:

1、是先调高速主油针.后调慢速小油针。观点出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2、是先调慢速小油针,后调高速主油针。观点出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F%BB%FA%B5%F7%BD%CC

我很困惑,盼老鸟们解答,指引新手走正确的道路

网友:
先调高`速主油针!后调低速副油针!主油针是总的供油量的控制,只有主油针确定后调副油针才有意义!两个油针再油路上是串联的,主油针在前,用来确定高速时的最大供油量使发动机在风门最大时正常工作,这时副油针的作用很小。主油针确定之后,关小风门,副油针再次限制低速的供油量使怠速稳定。你可参看“航模空间”网站的有关论述《电热式航模发动机的调整》一文。

网友:
我的观点

新发动机在第一次启动调整时在各部件都没有磨合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上高速的。虽然主油针是在副油针之前,但在低速时起作用的还是副油针。我的做法是先把主油针开在3圈以上,副油针为出厂设置,全风门吸油10下左右,收小风门在1/3以下,加电,启动。启动后再根据发动机的工作情况调整副油针让发动机在稍富油的条件下完成初步的磨合,接下来才是逐步的提高转速调整主油针,完成了高速磨合后在回头来调整副油针以得到最佳的风门响应。

网友A:
哎,我的发动机到现在还没有调好,不过发动是很好发动的。

网友:
磨车各有个的理由和方法,但调整的正确方法是唯一的!用其它的方法,也能调好但要走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发动机到现在还没有调好,不过发动是很好发动的。

我估计你从未认真调过!调机并不难!装在飞机上调最好,最接近实际工作状态,且让飞机台头低头方便。在蘑车台上要注意油箱的油面和化油器的相对位置。

网友:
其实调整发动机靠经验,多走弯路经验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