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力配置。

楼主(2005-12-31):
450克的3D,准备用外转子电机直驱,请大家推荐推荐用什么电机什么桨和电调及电池谢谢?

网友:
同问!
顶下!当然要效率高点的!

网友:
1:深圳辉胜的2410-8(kv1500 56克),配8X4或者7X6的直驱,在11。1V下,转速分别是8600、9500,拉力分别为600g,500g。
2:最好是先试一试7X6的直驱。它的转速快

网友A:
OS50,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0克的3D,准备用外转子电机直驱,请大家推荐推荐用什么电机什么桨和电调及电池谢谢?

3D必须用大浆(10寸以上).
你可以用辉盛的2410-08(kv1000左右)11.1V直驱1047,拉力500g左右.

网友C:
450克的3D得有650克以上拉力才行哦!

一般在KV1000以下,重量60克以上的外转子里面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50,30%

哈哈哈哈

网友D:
辉盛新改进的外转子配1047,700g左右拉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D必须用大浆(10寸以上).
你可以用辉盛的2410-08(kv1000左右)11.1V直驱1047,拉力500g左右.

500克时电流多少!我最关注的还是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辉盛新改进的外转子配1047,700g左右拉力。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克时电流多少!我最关注的还是效率!!!

是啊,aimo说的对,500-600g的拉力,效率按90%计算,也得12-15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克的3D得有650克以上拉力才行哦!

一般在KV1000以下,重量60克以上的外转子里面选了……

辉盛的铃铛飞450g的3D没问题.

网友:
90%的效率??一般的无刷达不到这个水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说清楚点吗!!!

辉盛有一个62g外转子电机,比2410大一些,我不知道型号,但试过,用10x5的桨,最大拉力700g左右。电流18a,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辉胜的电机哦
对了ELE的那个“ELE ADV2500BA +EA20-22L无刷套装”如何哦?
厂方数据是“ELE EA20-22L 无刷外转子电机,推力最大可达850克,推荐使用EP9050桨,此时效率较高,电流为10.8A,推力750克。”
就是不晓得是用的两串还是三串 我就看的起它的电流小10.8,电池不怕

网友:
那个电机叫2409,飞这个重量正好,或都猫的EPP_3D,这个电机的玩法有点特别,效率点偏后,也就是说上高电压合适,最好是四串锂电,这样电流就降下来了,雪园15元一片的锂电就能驱9050桨了。别担心普及18A会烧,电调的耐压高着呢,顶多就是BEC的负荷大点,好在小3D的小舵机功耗小。电机的具体特性问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