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的机机都用的什么电机呀?

楼主(2005-12-31):
小弟想再搞个好点的动力,不过又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点的,省电点的,拉力大点的~~

望大家伙给小弟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嘿嘿```

 480能飞3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想再搞个好点的动力,不过又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点的,省电点的,拉力大点的~~

望大家伙给小弟推荐一款~

目前华迈,飞高和GS应该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电机了,用华迈外转飞3D一定会爽透你,只是价格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华迈,飞高和GS应该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电机了,用华迈外转飞3D一定会爽透你,只是价格较高。

老兄现在用的是哪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现在用的是哪种呀?

除飞高没用过,其它都在用。

网友:
深圳辉胜的也可以,性价比高,普及型的,一个外转子5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