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电直的尾电机坏了!

楼主(2005-12-31):
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电直的尾
电机
坏了.
现在油门大一些,机身就向左转圈(逆时针转),主浆是顺时针转.再怎么打右舵(调微调)也无济于事.好象尾电机没力,不知道是尾电机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坏了.(是ESKY的四通道电直) .

网友A:
你注意一下使不是尾奖没有和大奖垂直!
或者调一下灵敏度!

网友B:
我的4#机也是一样,是不是有尾马达电直的病,能解决吗

网友:
你用手拿着,看尾电机转不转

楼主:
拿在手上 尾电机要转,控制遥控器尾舵杆左右,电机转速也有相应增大减小 就是电机转速最大时,似乎也不能抵消大浆产生的自旋,而开始向逆时针转圈.

网友C:
垃圾机就这样~~~~~~~

楼主:
现在换了尾电机,一切又正常了,有开始爽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