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 无刷电机DIY!

楼主(2006-01-01):
近段时间看到朋友们都在做无刷,我也就来凑个热闹!
先看看咱的主要材料,CD ROM 电机两个,是同一型号的,定子直径约24mm.

起子是主要的工具,用它很方便就能把小电机拆散.

接下来就是拆定子了,只用拆一个就行了.因为我是两个定子合成一个定子用.

定了拆开了,还要用小锉刀修一个,这样合起来要爽一点了.只用修合在一起那一面哦.

这个是定子胶合后的样子,用的是AB胶.下面的支撑是用的渔杆的一小段.

渔杆支撑再来个特写,其实也可以用别的东西,钢笔筒也行的.能套上胶合的东西都行.

接下来就是做外转的壳子了.还是用锉刀了.在一个壳体的角上锉上一圈就行了.

在另一个壳体上开散热孔,画12等分线.

磁铁排好顺序,做上记号,错了可不好!

外转的壳体上了磁铁就是这个样子了,我用的是快干的502胶水.

轴短了,这样子上桨,您一定能想得到!制作的时间要保护好轴,不要伤到了.

轴和壳体要卯合好,还用上的AB胶加强,这一关要细心,不能大意,歪了可不好办.

接下来就是定子绕线了,我用的是0.5的线,Y弄接法,18T.

定子焊好接线就是这个样子了.

总装完成的样子,手上没皮筋,就是电线代替了.

看看效能如何! 1047桨,7.8V 9A多.

电流不大,因我手上狗狗的动力电池都是7节8节氢电,刚好可以用.不过转速就有点可怜了,转速表上只有这个数.不过拉我做的KT板2005微风想是可以了.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新手,请问一下,电机的9个或12个绕组,具体怎么接阿?

网友:
强!没机床也行!

楼主:
绕线坛里有图的,看不明白,有个简单的方法,拆电机时,记着是怎么把线拆下来的,用粗的线减少圈数重绕回去就行了.此电机原本就是无刷,只是功率太小,模型上不适用而已.

其实这种小东西,还要用机床,那真是杀鸡用牛刀了.我的工具很简单,一个起子,一把钳子,一个手锯,一个小手钻,一个锉刀.足够了.看着不难,做起来更简单,只是原料不太好找,我这里买东西方便点,算是运气好些了.

网友:
顶一下!!!
7。8V  9A时拉力多少啊!效率如何????

网友:
呵呵,好,顶一下,不过怎么绕线没有说明详细

楼主:
绕线的图坛里多得是啊,搜下就知道了.原电机的线就是那么绕的,
还做了个舵机测试电路,再也不用接收机和发射机来试舵机和无刷了.简单方便.

Servo Test 电路图请浏览: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ge=1&highlight=

网友:
很漂亮的图片+详细的说明=非常不错的贴子!!!
顶!!

网友:
大哥,你的磁铁在那里搞到的?

网友:
对阿,磁铁哪里弄的?用原来的不行吗?

网友:
线圈缠多少圈?

楼主:
这个电机的磁铁是到电子市场配的,线是0.51的线,绕了18圈,Y型接法.

网友A:
电机的磁铁几元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磁铁几元一个啊?

磁铁我们这里也有卖,也就几毛钱一片。

网友:
电机专家

网友B:
8000多转还是800多转?哦,应该是4000多转,勉强差不多,不过这电流就太大了点。。

网友:
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了慢慢研究.

网友:
好帖子,支持楼主多发点这种帖子~~

网友:
记下来先

记下来先

楼主:
我做的KT小电动就是用的它了.

网友:
量一下磁铁的尺寸告诉一下..

楼主:
感觉是20*4*1.8

楼主:
感觉是15*4*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0多转还是800多转?哦,应该是4000多转,勉强差不多,不过这电流就太大了点。。

重绕了线,现在是7节1100MA氢电.1047的桨可以上4500转了,可飞差不多十来分钟,(不是全程大油门)

网友:
其实用15×4×1.5更合适,这个尺寸的CD电机磁铁我订做了一批,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论坛搜下我的贴子,最近到了一批,有三款,其中就有这个尺寸的

网友:
舵机测试电路

好贴,顶,舵机测试电路有创意很实用,说一下电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线的图坛里多得是啊,搜下就知道了.原电机的线就是那么绕的,
还做了个舵机测试电路,再也不用接收机和发射机来试舵机和无刷了.简单方便.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attachments/month_0601/imag ...

电调上的接线端接的是什么?

网友:
东明电子有这种板卖,好象是5元

网友(2006-05-13):
不用霍尔元件?????????????

楼主:
这个贴子有半年了,一直有不少朋友QQ,电邮问我绕线的问题,现在做个简单的说明:
无刷绕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Y型一种是三角型。
我用的是Y型绕法,也就是线分三组,ABC。先绕A一个极,然后是B组顺着A组接着绕下一个极,再就是C组接接绕一个极,然后又是A组,B组,C组,A组,B组,C组,一般9极的定子,正好三组各绕了三次,A绕147极,B绕258极,C绕369极,ABC的三个组线头接在一起,线尾接长一些就是接电调的三个线极了。
绕线方向正反无所谓,么样好绕么绕,但定好了全部绕组都要一样绕,线径和圈数呢最好用网上朋友推荐的参数,少走弯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多做对比,发现问题。搞定后电机反转的话,接电调的线随便互换其中两根就行了。
其实我也只是个喜欢动手,理论很差的一个初级爱好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朋友指正!

楼主:
有关舵机测试电路的问题,大家可以看我上面给的链接地址,有图有说明,我这里就不多说了。电路简单,如果是看图照做都有问题的话,个人建议还是不要DIY了,因为电路虽然简单,但调试与使用还是有点风险的,说不定就把你的宝贝舵机给打了齿,到时候可是要后悔的哦!当然了廉价舵机和电调不在考虑范围了!
个人感觉对岸的爱好者朋友们比我们里的风气好,我们这里是发现了好东西,推而广之的少,利欲熏心的多,人家银子多多还喜欢多动手实践,做我东西也是什么都有,廉价飞行器的制作与使用就多了去了。我们这里呢,是设备比赛升级。说得片面了,大家拍破砖!

网友(2006-07-09):
顶起啊!现在楼主的DIY的电机装大自制的飞翼上了!哈哈!

楼主(2006-12-19):
这算技术贴吧!

网友(2007-04-23):
重绕线圈需要买多少长的漆包线啊 ?  一桶是多少米啊?想买0.3的 单线绕9圈 是否可行?

网友:
 绝对的 弓虽 人

网友:
楼 主的磁铁上那买的?

网友(2007-07-07):
请教个问题,我用兴耀华直升机外转子电机(30A,Kv3200)装在固定翼上,配兴耀华30A电调,10X4.7浆,试机时电机就烧了(电流不到30A),拆开后电机有两个绕组焦了,我想用这电机自己做一个电机,请问怎莫绕线,用多粗的漆包线,怎样绕法,还是30A的,但想做成Kv1000~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线的图坛里多得是啊,搜下就知道了.原电机的线就是那么绕的,
还做了个舵机测试电路,再也不用接收机和发射机来试舵机和无刷了.简单方便.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attachments/month_0601/image00 ...

请问你的舵机测试电路是如何做的?有电路图吗?或者告诉我也可以!谢谢!

网友:
技术帖一定要顶!

科技强坛

网友(2008-03-05):
谁把舵机测试电路发一下啊

网友C: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电机
在做好以后还要上溱,但我不知道是先上溱在加热还是先加热在上溱

网友D:
我现在手上刚好有个激光头读盘不行的光驱,我想把电机拆来用`
请问下 这电机的电压安数等 能用在11.1V 15C 1000MAH的聚合物理电池上吗?
不知道拉力有多大 500克左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楼上的,没有那么大拉力,大约相当于2204左右吧,200克拉力到头了

网友D(2008-04-07):
那没用了 懒得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