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36,本來已很好飛,但還是要虛榮一下

楼主(2006-01-01):
低不住心魔,又燒錢了

430l在36身上超暴力,9度+/- 彈來彈去,尾巴一點都不走
以後不用再擔心倒飛走尾了..

网友:
可以來一張t字頭的特寫嗎?你的t字頭應該是亞扥的吧.看看你怎樣弄的可以嗎?

网友:
机机好看,我的35#也可以这样搞不?

网友:
高 高 高  我也是36#   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疑问:这样的机还能叫36#吗?整架机除了机架子还有什么是36#的?
所有的电子件没一件是36#的套装件、整个旋翼头是黑鹰+亚托、甚至于脚架都换了。。。。。。折腾下来,那米足够整个450了吧?

网友:
不会

引用 网友A:
疑问:这样的机还能叫36#吗?整架机除了机架子还有什么是36#的?
所有的电子件没一件是36#的套装件、整个旋翼头是黑鹰+亚托、甚至于脚架都换了。。。。。。折腾下来,那米足够整个450了吧?:e ...

怎么会呢。黑鹰的金属件很便宜的。全部换下来不过300多块。亚拓光个尾波箱也要这么多。至于电子设备。。。。难道450就不用了么

网友:
漂亮哦.我也要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这样的机还能叫36#吗?整架机除了机架子还有什么是36#的?
所有的电子件没一件是36#的套装件、整个旋翼头是黑鹰+亚托、甚至于脚架都换了。。。。。。折腾下来,那米足够整个450了吧?:e ...

哈 哈 哈

喔~~~穿了衣服的就不是MM,一定要光禿禿的才好看
你的是什麼道理?

樓上說得對,450就不用電子設備了嗎?做人看事公平一點,人家有米就上450se,難到36上se就是白癡嗎?
用架450xl 上二三百的電子設備,你飛個爽3d給我看?
用幾百元買的電子設備就想有幾千元的性能,這想法根本就不設實際
想用幾百不到的設備就想飛3d,腦子更是有問題
加上36本機不用升級已十分穩定,不懂調機只是個人問題,一架原裝450xl其穩定性根本不級36的
要上450se,夠我炸幾次36了..呵呵

在此我沒批評450的意思,只要有米,450的確是可以很好的...

有這想說清楚,這個世界一分錢一分貨,華xx的出品本來就是平價機機,36只是幸運的好飛,其電子設備根本不可信
硬要跟450加上數千元設備去比較,早點回家睡覺好了

网友:
顶级的36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