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放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01-01):
电池的瞬间放电电流高于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没问题.
如果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于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如果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于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就不行了.

瞬间放电电流=最大放电电流???
那样电机的功率就得不到有效发挥了是吧?
但如果超过了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流通过电机,又会不会对电机造成什么损害啊?

网友B:
电池是被动端(只存在放电不足),电机为主动端(电流由它的需要而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被动端(只存在放电不足),电机为主动端(电流由它的需要而产生)

这样的话,在重量允许的情况下,电流是否越大越好啊?

网友:
在满足电机需要即可,就如同一户人家建了独立的水库又接了一米直径的水管是没有必要的.
    电机的需要又因它的效率及负戴条件而产生.

网友:
用电器决定实际的功率需求,电池是供电部分它只要具备供电能力就好了。
这个是基本的物理常识呀,楼主!

楼主:
唉,我白痴嘛,哪有你们这么聪明呢

网友:
多问少错,讨论区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