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涡喷供油问题?

楼主(2006-01-01):
请问涡喷供油需不需要油泵阿。什么样的油泵好啊?

楼主: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新年快乐!!~~

网友A:
供油方法要依设计而定
基本供油方法:低压吸附式供油或泵油式供油。低压吸附式供油就是把发动机的进气口做小一些,以加快气流速度,形成一个低压区,供油口就开在这个地方,油会随着气流一同吸入;泵油方式就是另外压力直接注入油料,两种方式可以根据发动机设计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