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2求教

楼主(2006-01-01):
同事玩了一下,落地太重
电池
架断裂,
再起飞,发现机机顺时针打转,方向微调和方向杆全部打到左边均无法修正,
无法起飞,需要调哪里,

楼主:
没有帮助,可怜啊
没有帮助,可怜啊

网友A:
可能是中轴锣c修修他........

楼主:
能不能具体地说说谢谢

楼主:
刚才接电调试,依然右旋,发现后(上旋翼)电机比前(下旋翼)电机温度高许多

网友A:
换轴应是上旋翼顶胶活了..

网友B:
原帖由
haidong305
于 2006-1-2 20:53 发表
怎么搞定的,说一说啊。是不是调整一下混控里面的那个小旋钮?

楼主:
四合一板基本不用调,看看下主旋翼转数够不够,感觉不如以前,就

楼主:
具体方法
用手捏住大齿盘,转动主旋翼,正常情况是转不动,右旋检查上齿,左旋检查下齿。手上力度要把握好,如果能转动,就说明主轴和大齿盘分离了,,拆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