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能在G2里倒飞直升机吗

楼主(2006-01-01):
4VF能在G2里倒飞直升机吗,如果行,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估计不行吧!4VF是4通的!倒飞的直机因该是6通的!那螺旋桨变剧怎么办???

网友B:
能行,我就用4VF练习的。选择能到飞的飞机,编辑遥控器--第一行打勾。其他都空着确定就OK。

网友B:
飞机选 Impala(.30heli)然后双击选好的飞机--点yes,进入菜单。遥控器类型--选软件遥控器---在点--现在编辑--进入---模式分配项选Idle Up 1 飞行模式 确定就行了。祝大家早日进入3D境界。

网友C:
我的不用怎么设置,好像倒飞的时候,油门关最小,飞机就飞得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