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夹改双轴承!(有图了)

楼主(2006-01-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XL的尾桨夹还有老版的金属尾桨夹虽然里面有轴承但摆动间隙很大,一旦受力会移位,这对尾桨PITCH控制不利,因为轴承离受力点太远,所以会产生扭距,为此我将里面的铜套拆除换上一个轴承变成双轴承,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大家不妨一试.
注意:改装有风险,一切后果自负!
工具:M2丝攻(没有也可以),锉刀,手Q钻.卡尺.
材料准备:MR52ZZ轴承2个,R48若干,升级螺丝包一包,要用里面的M2*10轴套螺丝(M2*8螺丝也可以,但间隙大些).3.5-4mm钻头1支(用来取出金属桨夹内的铜套).

昨天买到的好东西,中间是奥迪的高强度螺丝包,非常不错!10元/包.

先用M2攻牙,攻穿.(可以不攻,因为原厂基本都已经攻穿了)不能夹螺丝孔的位置,会把尾轴安装孔夹扁的.切记!!!

将T座两边各锉去2.5mm,注意尺寸要非常准确,两边长度偏差要在0.02内.否则不平衡,最好装在手钻上磨平,不能有歪斜不垂直现象!注意夹紧的位置,不能夹螺丝孔的位置,会把尾轴安装孔夹扁的.切记!!!

完成后的T座.

找到升级螺丝包内的尾桨固定轴套螺丝M2*10,切掉2.5mm,切口处倒角.
拆去铜套后装2个轴承进去.金属桨夹内的铜套比较难拆,可以用3.5-4mm的钻头从大孔端拧进去,拧两下铜套就松动了,边拧边拉就出来了.
T座涂R48,拧入螺丝,完成!
确认两边间隙要一致.
然后比较和以前的差别,是不是间隙小了很多啊.
注意:新版的金属尾桨夹(兰色的那款)不能改,因为已经是双轴承的了.

网友:
图呢?我正闲得没事干想改一改.

楼主:
装入两个MR52ZZ轴承.记得涂点R48.

XL的塑料尾桨夹也可以改,一样拿去铜套.

完成后的样子.

网友:
iceman以后叫你改装工程师得了...我的尾浆夹用的就是双轴承,嘿嘿

楼主:
新版的兰色金属尾桨夹不用改,但个人觉得还是旧版金属桨夹改良后的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的兰色金属尾桨夹不用改,但个人觉得还是旧版金属桨夹改良后的效果要好很多.

呵呵,明天去搞MR52ZZ把多的哪个白色的老版的浆夹按你的方法改了,顶一把罗......

网友:
怎么图打不开呀,一直想看看,楼主发的图是些什么东东,吼吼....到现在也没打开全过.能再上上图吗?偶想学习学习呀

楼主:
加我QQ:314317901,我发给你原图(超清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