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苯苯的问题:lama的发射机能够配独立的接收机吗?用 ...
问个苯苯的问题:lama的发射机能够配独立的接收机吗?用来飞固定翼可以吗????

楼主(2006-01-01):
如题,谢谢大家。我也想买个lama2玩玩~~~~~
现在没有
遥控器
在手了,准备买个中高档的遥控器,但暂时没有钱

网友A:
昨天不是有个帖子问了吗?我也回了今天就找不到了,呵呵.我今天测试了,拉马的发射配蓝箭的接收没有问题,不过我没有测试距离,只是接上舵机3个,电调1个,电机1个,浆1个,测试的,拿在手上测试的,所有舵机运动正常,电机转动正常.
又用我的T4YF发射配拉马的4合1版上的接收测试了,同样的没有测试距离和飞行,也是拿到手里测试的,所有舵机运动正常,油门正常.
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吧,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测试距离和实际的飞行情况了,不过我想这几点都好好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