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与油直的比较! [转贴] 大家看看他说得对吗?

楼主(2006-01-01):
标 题 : 电直与油直的比较!

1、价钱对比:
回答:其实在基本飞行性能确定前,主要依赖遥控器,而且陀螺仪和遥控器必须要有,可以忽略不计(无论玩电动还是油动都要,且占总价中相当大部分,咱可别学电脑,奔4配64兆内存:)),那么MS-700 3D机+电动机(建议无刷,有力,费钱)+电调(如果是无刷电调,价格好贵)+电池=2000元(我不知道具体价格,真正要达到油机30以上性能的,估计高于5000元,室外)
油直=雷虎v230(带tt39)=2000元,(雷虎30的性能只有logo 系列的电直才能匹敌,不要用飞达这种玩具来对比,谢谢)
2、飞行性能:
回答,雷虎30v2只有2000元的价格,3d是没有问题的。能倒飞,能做柱形滚,关键取决于遥控器和陀螺仪,七八千的油直都做不到??我的雷虎50做不到,拜托不要骗人好不好,随便去看看别人的雷虎可不可以!
2、飞行时间:
回答:大哥,油直只要油箱有油,发动机的动力始终如一,电动刚开始的时候我承认动力不错,可是你知不知道几分钟后动力锐减,尤其使用锂电池,镍镉电池还好,我的车模540电机(牌子忘记了,日本的大概500元)配三洋1800ma镍镉电池,开始3分钟动力强劲,不比30级油动差,但是后面动力降低很快,到最后简直就是蜗牛,这样也就维持5分钟而已,直升机这样不是要出问题。
3、抗风性:
回答,抗风性和动力源性质无关,关键是飞机本身的重量和动力的强劲程度,风大的时候才是练技术的时候,我们杭州模友飞行的地方*近江边,大风很正常,5级风很平常,不也照飞!电直抗风性不好?logo系列的(大小等同30油机)抗风性很好,重量略轻于30油机
4、油钱:
回答,没错,油动平时燃料费用远远高于电动,不过请问,如果配12-14节3000ma的好电池,嘿嘿,价格至少700多(可能不够,我不知道确切的价格,据上次听到好像三洋3000ma的单节要50元,可能不确定)一块电池不够吧,当然可以买快速充电器,不过好一点的快速充电器要近1000元,便宜得可以用,不过考虑一下你的电池寿命。
5、修理费用:
回答,修理费用油机贵点,主要看电直是什么档次的,全金属电直摔下来,修理费用就很贵了,因为配件少
6、不同疑义:
安全性:如果和30油直同类型的电直主螺旋桨每分钟转数高达2200-2500转,甚至高于油动,只要同大小的直升机,我觉得安全性更差,不信,你可以去试试,我不负责安全问题的哦(logo系列,不是我喜欢logo,只是我不知道电直的类型和品牌,请大家原谅)
整体费用:请使用同等条件比较,你对于油动用的陀螺仪GY401费用高于gy240,其实根本不是应为油动就要比电动贵,401和240区别无非是开关切换,其他一摸一样,我给你算算
油动:雷虎30V2配TT39(如果最低可以配国产发动机只要1900-2000元)价格在2200左右,电子设备FF6在1600左右,陀螺选择GY401在1200左右,启动机器电池工具火头容损耗配件后备等300左右(这部分300元足够,起动器三叶150+油泵70+热火头30+启动电池50,这是我现有东西的价格),共计4800到5600左右;
电动:电机选择ECO8(体积与30级油机差不多,差多少?告诉我们大桨多长,30油机使用550mm的大桨)1800,有刷马达300(我强烈说明不建议使用有刷马达,要想达到性能,电动机就要好,这样就贵,要将就,那么油机可以使用三叶发动机,只要400-500元就可以了),电子设备FF6在1600左右,陀螺选择GY401在1200左右,电调300元(这个价格的电调可以使用12-14节3000ma电池吗?我表示怀疑,当然这部分我没有说服力,请懂行的朋友说明,就我认为,要带动长达550mm大桨的电动机,至少要700-800元,如果是无刷更贵,当然可能错了,请指教)电池配件50够吗?(仅仅一个快速充电器就要高达700元以上,1000多的充电器根本不算什么,除非你觉得你的电池寿命无所谓,电池容量无所谓,电池价格请看我前面写的)
飞行时间:我不知道你那个20分钟,是不是只是维持悬停,要知道做动作很耗电的。要知道tt39一箱油可以飞30分钟以上,我有个朋友的tt39可以飞行45分钟,不信问问杭州的模友。
日常开支:我还是对你的电池费用如此低廉表示怀疑,如果是一般慢充电器,是够了,但是一块电池之可以使用20分钟,之后充电时间高达15个小时,如果是快速充电器,只要可以控制自动充放电的快速充电器,带警告装置和显示装置的(当然最好带多节电池充放功能的),麻烦你给我买一个,我需要,至少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此的充电器,看到飞科模型的充电王好像也要1000元。电池更是无稽之谈,1300ma的锂电池给540电机放电,几次下来就完蛋了,要知道锂电池的瞬间放电电流是很小的,超过了电脑板就会自动断电,断电?莫非练熄火降落?相当于30油机的电直所需的动力至少要等于30级的发动机吧,可以略小,但很小就没有性能
,要性能电动机瞬间放电电流绝对不会小,我很怀疑1300ma的锂电池可以胜任,如果你说飞达之类的电直我到没有疑义,要知道飞达只有30油机的1/4或者1/5。另外,同容量的国产电池和进口电池区别很大的,我买过最便宜的1800ma镍镉电池(国产)100元,和我买的1800ma三洋镍镉300元,区别太大,三洋镍镉使用多次后充电存放了近8年,我95年玩车模,96年就没玩过,2003年启用(小外甥要玩)而国产电池是新的,可是居然还是三洋电池性能好,车速是使用国产电池时的一倍,当时我自己也傻了眼,还特意多次对比。大家可以问问3000ma的三洋电池组价格是否150元就可以(12-14节电池)8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价格都不止150元。
何况,电池的充放电有次数限制,锂电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要200次,镍镉稍微高点。
最后,国外为什么大规模流行电动,主要原因就是同等条件下比较,油动的性价比要高于电动,否则世界上还有谁使用汽油发动机,为什么不全部改成
电动?关键是同等情况下,电动太贵,记住,环保就费钱。

网友:
呵呵,上面的文章做的对比分析很好,要收藏,但是,本人刚开始学直升机,选择了电直,有以下考虑:
第一、刚开始学飞不了什么动作,买一个50级的油直很浪费,不仅发动机发挥不了作用,而且心理压力大怕修啊。
第二、本人在北京生活,没有自己的车,带油直出去飞很不方便,而电直就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很大了,最多一个箱子搞定,如果不想搞箱子,一个塑料袋就可以了,好多人这么做。
第三、要求场地小。

网友A:
标题应改为油直比电直好.带有定论及个人色彩的论述.

网友:
有点道理

网友:
油机脏兮兮又麻烦,就算再好,好到会飞了也不玩油机
纯个人意见,^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改为油直比电直好.带有定论及个人色彩的论述.

这点我绝对同意!

网友:
不要光看目前,要看发展趋势.
汽油发动机之所以使用广泛是因为发展比较早,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相比之下电动机在车的应用仍是起步阶段(动力源就是一大问题). 但电动是不容质疑的发展趋势.现在电动的技术发展相当的快,相信总有一天电动会取代油动.

网友B:
楼主对电池的描述错误!! 车模的电池不能用在航模上,特别是电直上,因为车模对电池的重量不是非常敏感,而航模,特别是电直就非常敏感!

3000mah的电池是不能用在电直上的,特别是镍镉电池,那样重,不适合电直。电直的起飞重量大部分在1公斤以下,所以用2000mah左右的 11.1V的锂电池比较合适,目前250RMB左右。

网友:
说得不对哈.对电池和充电器非常无知,只能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电池的描述错误!! 车模的电池不能用在航模上,特别是电直上,因为车模对电池的重量不是非常敏感,而航模,特别是电直就非常敏感!

3000mah的电池是不能用在电直上的,特别是镍镉电池,那样重,不适合电 ...

你不知道就不要说哦  人家说的是30级的电直LOGO10,11。1V2000的LI电池根本飞不起来,不是亚拓450。你问问论坛里以前玩ECO8的朋友就知道了:用10-14节3000MAH的SC电池是正解!另外你说重量不过1000克是不可能的!亚拓450都700多克!30的电直至少2000多克!不过我觉得文章作者拿来对比的电直错误,应该用450来比比较恰当!450的留空时间,动力性能都比较满意。。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的话有一定道理,初飞直升机我就选择了电直,一直以为电直的花费应该远低于油直,最近买个油直试了试,才发现原来电直是如此暴利的商品。
    以基本的购机费用来说,亚托450加电机和电调,最低也需要1200元;而如果你对国货没有太多的偏见,对模型没有太高的要求,1200元就能配上一台天子30和GMS36的发动机,耐下性子,你就会发现原来国货也不错。
    至于使用费用,好一点的锂电价格也在220元(要玩得爽怎么也要配上3~4块)左右,加上平衡冲300~400元,1200又没了;换成油直,可以买上一个启动器外加10多桶油,飞个小半年没问题了。舵机,陀螺和设备就不说了,花费差不多。至于配件,上网查查就会发现,小小的450电直配件竟然绝大多数要高于油直很多,偌大的油直木桨竟然比电直木桨还便宜(60而已),碳纤桨也在同一个价位上。
   在使用上算是各有优点,一个小巧,适合在家里和大气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飞行;另一个只能在室外,但抗风能力要强得多。但是一旦飞过30以上的油直就会发现,原来油机如此的震撼,更不会有人牵个小孩来问你这个玩具多少钱,想给小孩买个玩玩之类的话来打击你。

网友:
油的太脏,电的环保、携带方便、哪都可以飞。

网友C:
各有所长吧,感觉就是一玩油的了就很少来论坛交流了

网友:
有场地就玩油的吧!那叫:带劲!学飞?玩电的吧!学会了再来玩油的!

网友:
原贴在哪?
写这个贴子的人对电直根本不了解,都是以油直的观点在看电直

网友:
电直与油直的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有所长吧,感觉就是一玩油的了就很少来论坛交流了 [同意观点

网友:
电动肯定是趋势,这有待以后见证
电的方便,我一个月前玩直机,选择450,基本上是天天飞,想飞拿到楼下就飞,相对来讲,油机是不可能这么方便的
我飞油的固定翼,装车就要四楼上下跑三趟,东西太多,没车还不方便.
电的初期投入是贵一些,现在好一点的2200HAH锂,才200多一点,只要电池使用得当,200循环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每架次只有一块钱,应该说是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