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亚拓450 选购

楼主(2006-01-02):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903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74

  以上两款组合配置及价格是否合理??????
  我是新手,没玩过模型,该选哪一款合适?????
  遥控器有没必须换成FF9或者JR 9X II ?

楼主:
亚拓450哪里购买比较便宜啊?最好是完成版的,是否可用支付宝呀?????????
高宝好象不愿用支付宝,信誉如何呀?各位购机是先付款的吗?

网友A:
亚拓T-REX 450XL(HDE)套裝                 1350
Futaba 9CHPSuper 变频版                  3480
GY401(不要舵机)                           960
GWS NARO+F HP/BB (11g 带轴承)*3 120*3     360
GWS PICO +F /BB (6g 增强型带轴承)*1       120
柯达穷人充电器 60/套*2                    120
鸿飞电池/3E电池2200mah 11.1v 12c*2  180*2          360
合计                                     6750
选配项目
超小型PCM接收机 FUTABA R146IP             550
大齿轮*4                                  120
315木桨*3                                 180
主轴*3                                     60
急救包                                    120
等这套飞得差不多,希望进阶高手再考虑买SE吧(摔了心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拓T-REX 450XL(HDE)套裝                 1350
Futaba 9CHPSuper 变频版                  3480
GY401(不要舵机)                           960
GWS NARO+F HP/BB (11g 带轴承)*3 120*3     360
GWS PICO  ...

柯达穷人充电器 60/套*2                    120
3E电池2200mah 11.1v 12c*2  180*2          360
什么地方有买?
电池便宜啊,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柯达穷人充电器 60/套*2                    120
3E电池2200mah 11.1v 12c*2  180*2          360
什么地方有买?
电池便宜啊,不知道好不好用?

电池已经看到,做工有相当水准,一定好用。准备购买中(12C的缺货)。
穷人充电器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新手遥控器有必要买那么好吗?听说遥控器只能用一万次,还要练模拟器,不是很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遥控器有必要买那么好吗?听说遥控器只能用一万次,还要练模拟器,不是很容易坏吗?

一万次是什么概念?
控还是一次到位,以后你不会后悔
我就是开始用4VF,再升级3810,现在又到了9X2,浪费了很多钱的
建议用3810以上的设备.

楼主:
听楼上的,直接上JR 9X II,
由于是新手,JR 9X II的陀机不能装亚拓上吧?接收机能装上吗?是不是另外配上陀机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楼上的,直接上JR 9X II,
由于是新手,JR 9X II的陀机不能装亚拓上吧?接收机能装上吗?是不是另外配上陀机就可以了呀????????????????????????

是的 陪hs55和56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楼上的,直接上JR 9X II,
由于是新手,JR 9X II的陀机不能装亚拓上吧?接收机能装上吗?是不是另外配上陀机就可以了呀????????????????????????

9X2的舵机是普通标准舵机,是不能用在亚拓450上的,必须另购微舵机
接收机是可以用在电直上的,我就是用9X2原装的PCM900接收机

我的配置:
450XL CCPM 120度斜盘
HS56-HB舵机*4
FUTABA GY401陀罗仪
急救包
鸿飞2200MAH 12C 11.1V锂电

还有调整方便.看上去很漂亮的9XII

楼主:
"台湾亚拓原厂的REC500 高感度陀罗仪    "   行不行呀???????
因为比较便宜

网友C:
我的配置.
亚托450se
9x2
hs46*4
gy401
鸿飞2200 12c电池*3

各种配件若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亚拓原厂的REC500 高感度陀罗仪    "   行不行呀???????
因为比较便宜

只能说一般,迟早你要升级到GY401或者GY240的,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浪费了钱不说,舵机都坏了几个。

楼主:
是这样啊,GY401还比较贵,手上有坏了的小神蜓,有个陀螺仪是否可先装上玩玩啊,以后再买GY401??

楼主:
看来玩直升机,真是很费钱啊,要有心理准备才行啊!楼上的朋友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呀?玩了几年?

网友:
去年2月买的,快1年了,花了多少钱?不计其数....

楼主:
JR 9X2 哪家公司比较便宜又能用支付宝啊?最好还能保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行不行: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73

这个是到手能飞的全套,你要是另买设备,就买空机套装,含无刷和电调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
亚托450se
9x2
hs46*4
gy401
鸿飞2200 12c电池*3

各种配件若干

厉害啊.SE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