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不抗风啊

楼主(2006-01-02):
雷鸟的抗风性有点差啊,拿到外面风一吹跑老远

网友A:
不是雷鸟不抗风,估计象雷鸟一样的小飞机都是这样的,因为实在是很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雷鸟不抗风,估计象雷鸟一样的小飞机都是这样的,因为实在是很轻哦.

    恩,确实是这样的啊,这种小飞机太轻了,风一吹就跑了啊。450好一些,因为它重啊,但是风大了也不行。
    我在机场见过军用运输机在地面上被风吹的直飘,没有钢丝绳拉着我看就飞起来了

网友:
转速慢,桨距大,又轻,半级风都抗不了

楼主:
所一我只能在屋里玩

网友:
小电直谈不上抗风吧

网友:
加多一个陀螺仪,锁定机头,当受到侧风时可以自动补偿,直致机身保持到平行状态,具体型号参考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Futaba GY352两轴陀螺仪,不过外加设备的费用!!!!!!!!!

网友:
本来想买雷鸟的,不过看了很多朋友飞在空中的样子,也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太菜了,我也不敢买了!

网友:
小电直都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