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如何做斜坡飞行

楼主(2006-01-02):
学习滑翔飞行

基本控制与飞行技巧: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滑翔飞机一定要有飞行速度才可以浮于空中除非风速很大令飞机在无空速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足够的升力。所以学习飞行最先要掌握的技巧就是能够令飞机在同一高度上以恒速直线飞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你需要学习怎样控制升降舵使飞机能以直线水平飞行。你需要特别留意飞机的速度如果机速太慢的话由机翼所产生的升力就不足飞机就会下降。此时如果你拉升降舵想把飞机升高飞机会进一步失速直至全失速至不受控制在这情况下如飞机是比较贴近地面没有足够空间给它作失速后的复完那就对下起……请回家修理飞机吧。

另一个你需要掌握的飞行技巧是在不丢失飞行高度下转弯。以一个双频道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飞机为例转弯时是以拨动机尾的方向舵来作转向。以有副翼的飞机来说飞机转向主要是要同时以相反方向扭动左边和右边机翼上的副翼来达成。无论以方向舵或副翼来作转向飞机转向时所作的反应大致上是一样的。这里主要有两个技巧需要学习。第一当飞机转向时一边的机翼会升高而另一边翼就会降低机翼就与水平线有一偏差角就因为有了这个偏差角由飞机翼所产生的升力就会被减少所以当飞机转弯时飞机就会慢慢向下沉转弯越急下沉越快。所以转弯时为了保持高度你须要对应地拉升降舵。第二个你需要掌握的技巧就是当飞机转弯后,如何令飞机恢复直线飞行。一般初学者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当转向的动作达成后他们就会把控制杆离手让它自动回复到回中的位置这样是不足够令飞机回复直线飞行的除非你的飞机的机翼是有很大的上反角否则你的飞机是不可以自动回中的。对飞机而言你是需要输入相反的转向动作才可以令飞机恢复水平飞行只将控制杆回中是不足够的请紧记
实习飞行与最佳航道:初学滑翔飞行的朋友最好是选择山坡前迎风一带的空间来作实习飞行。切记不要将飞机飞到后山,除非你已是高手和掌握了DS的技术。在大风的日子而升力足够时,你可以把飞机飞离斜坡,在较出的位置学习飞行,由于外面的空间比较多,你与高速和近山飞行的飞机踫撞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初学飞行时最好是采用一个8字形的路线飞行,请参看上图。
如果你在的飞场有好几架飞机同时在飞,而你的飞机是带动力的飞机,你有义务飞高一些、飞远一点,让出升力区给无动力滑翔机使用。在飞行时航道要固定,不要把飞电机的坏习惯帶进斜坡。因为飞动力电机10分钟就下來了,你的坏习惯別人只要忍耐10分钟,大家可以等你下来之后再升空。但是飞斜坡一上去就是30分钟甚至1个小时。这时间很长,如果大家都不保持固定领空、固定航道、固定高度,飞机很容易撞在一起。苍蝇飞行在斜坡是很令人厌恶的行为,如对苍蝇飞行情有独衷,请利用非假日一个人去飞场自行享用。
降落技巧: 相对来说降落飞机就比放出飞机难得多了。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来作降落,就完全取决于地形和风向。一般来说,一个最理想的降落场地就是在山顶上有块平而大的草地.附近又没有其它障碍物。如果有这样理想的场地,我们就可以用迎风降落的方式。首先你另飞机在稍为高过山顶的高度以顺风方式漫漫飞向斜坡,当飞过了山顶后就另飞机漫漫的转向同时也降低高度,转向后的飞机就会迎风而飞,地面速度也减漫,这时就漫漫的攘飞机下降直至安全降落为止。请紧记由于飞机在贴近地面时容易受到地面上扰流的影响,你需提高警觉以作第一时间的抖正。

好多时如果山顶上没有适合的平地降落,我们就要以顺风的方式降落。首先将飞机飞离斜坡并不断向下潜直至失去相当的高度,然后另飞机转向飞回斜坡。当飞机转向后,就拉升降舵另飞机沿着斜坡面向上爬升。由于飞机是向上爬升,它的速度就会被减漫,当机速足够地漫下来而又未达到完全失速的时后,就将飞机迅速转向另机头指向外,然后把飞机""落在斜坡上。这种顺风降落方式由于机速很快和要准确判段降落点,一般的初学者是不容易拳握。如果爬升的速度太快,飞机就会超越预定的降落点,有机会会撞倒人和其它障碍物。如果爬升的速度太漫,飞机就会降落在斜坡下远远的地方,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捡回飞机!一般来说,爬升的速度是取决于当时的风速,地形和飞机的性能,要准确判段爬升的速度就要有足够的经验和奈性,最好是常试多次爬升,抓出最皆的爬升速度后才降落。

网友:
好贴 感谢楼主为我等新手扫盲

网友A(2009-09-26):
就是字写的多点,根本没说要害,上升气流怎么形成的?怎么判断什么地方有上升气流?怎么寻找上升气流?飞滑翔机不会找上升气流还飞个鸟。。。

网友B:
你就拿着葵花宝典下毒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字写的多点,根本没说要害,上升气流怎么形成的?怎么判断什么地方有上升气流?怎么寻找上升气流?飞滑翔机不会找上升气流还飞个鸟。。。
所以说你还要加强学习,飞斜坡不是玩热气流!飞斜坡是利用吹向山坡源源不断的气流!(说白了就是风)产生动力.

网友:
回LS的,按你说的情况如果没风斜坡就没法飞了??悬崖顶上就不能飞了(那个没斜坡)   斜坡只是给飞机提供一个起飞高度,你看过山坡翼伞滑翔了?山坡只是给你起飞高度,飞起来后必须要找上升气流才能不断飞高。。

网友A:
回去好好学习吧,初学模型做的飞机和飞机第一次首航最好找个无风天做静风飞行,这样才能找出飞机的毛病,以前飞的一级牵引和一级橡筋动力,一级自由飞都是选在早上飞,因为这些飞机的抗风能力差,2级的F1A,FIB,FIC就可以9,10点钟飞了,不过4-5级风也不能飞,因为风大飞机就飞出视线了。。。记住了飞机不是靠风飞的,别飞了半天飞机模型出去说被人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好好学习吧,初学模型做的飞机和飞机第一次首航最好找个无风天做静风飞行,这样才能找出飞机的毛病,以前飞的一级牵引和一级橡筋动力,一级自由飞都是选在早上飞,因为这些飞机的抗风能力差,2级的F1A,FIB,FIC就 ...
那麻烦你告诉我一下DLG和F3F的区别!谢谢!

网友:
F1全是自由飞(竞时)的,F2是线操纵类,有竞技和竞速,F3类全是遥控的。。。F3A,F3B,F3C,(F3E)?..也是有竞技和竞速,只有F3B里有一部分竞时.       DLG是手掷的滑翔机这个不是国际航空运动协会认可的比赛,

网友:
飞熊和我说了一句话!对于你们这样的人,听之,认之!

网友:
呵呵,山坡上的气流和热气流居然没有区别?
学医三年,以为天下无不治之症。
我是飞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好好学习吧,初学模型做的飞机和飞机第一次首航最好找个无风天做静风飞行,这样才能找出飞机的毛病,以前飞的一级牵引和一级橡筋动力,一级自由飞都是选在早上飞,因为这些飞机的抗风能力差,2级的F1A,FIB,FIC就 ...

哈哈。回帖不看帖。图片比文字有用多了。
你既然知道这么多,应该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动力上升气流。飞山坡玩的就是动力上升气流。

楼主:
对于技术论坛,合理的争论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对事不对人进行讨论,各人理解不同,保留意见也是正常的
对于热气流与地形气流的成因和区别,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相关书籍可以查到,按理说没有多少争论的地方。
1、低空热上升气流是由于靠近地面的空气因不同地表而受热不同,于是产生温差。温度较高的空气团因受热膨胀后密度变小,轻于温度较低、密度较大的空气,从而形成上下对流。逐渐上升的热空气团,既是我们所说的上升气流。热上升气流具有区域性和周期性两个主要特点,所以热气流不是稳定存在于某处的,而是不断移动和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F1A项目要使用圆周牵引技术的原因。
13楼提出的飞机不是靠风飞行,只能说基于他的理解比较片面。竞时项目比赛时间一般都比较早,除了该项目不能认为控制飞行的特点制约外(如13楼兄弟说的飞机飞出视线),更重要的是因为热上升气流的区域性受地形、地貌和风力影响比较大,如在大风形成后,前面说的不同地表的温差就很小了,只有在不同地形和地貌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微弱的温差。如果没有形成较大风力,其实在日出后地表反而会形成更强的上升气流,这也是为什么日出后、温度高、湿度小和晴朗少云无风的天气里,气流较强的原因。
2、地形上升气流:成因比较简单,主要是由于山坡的倾斜,迫使水平流动的风向上倾斜而产生的一种上升气流。所以12楼的兄弟发言更为片面,估计您根本没有飞过斜坡滑翔。动力上升气流的产生与强弱只和风速有关,气流的上升速度受风速影响,风速越大,升速也越大,所以,无风的天气是不会形成地形上升气流的。这股强劲的斜上升气流越靠近山体越强烈稳定,越远离山体上升角度越平缓甚至变成与风向平行的水平气流,这也正是飞斜坡的老鸟们为什么要贴近山脊飞行,以更好地利用气流的原因。而山坡的高度与气流的升限有关,山坡越高,升限越高,气流能上升的高度一般是山坡高度的两倍左右,风速大些,能达到的高度也大些。而山坡的倾斜度,只影响气流上升的角度。这类上升气流只要风向地形合适,一旦形成后,在风向不变的情况下,它会一直保持不间断。因而这种上升气流有利于遥控模型滑翔机等创留空时间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拿着葵花宝典下毒得了!

呵呵,为了人气不择手段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精神! 向您学习!

网友:
此上升气流非彼上升气流

网友(2009-10-30):
引用 楼主:

呵呵,为了人气不择手段

多亏版主发帖,答疑解惑,这里人气会越来越旺的。

网友C(2010-08-15):
感谢LZ的理论,学习了。很想尝试一下山坡滑翔的乐趣和精髓,就是上海附近不知哪座山适合飞,一直在找寻中。LZ有这方面的“情报”吗?

网友D:
好帖
楼主你好:掌握了DS的技术。这里的DS是什么意思呢?请楼主帮肋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帖
楼主你好:掌握了DS的技术。这里的DS是什么意思呢?请楼主帮肋解答。谢谢。

楼上潜水不够……楼主前面有专门的帖子介绍过。DS就是英文Dynamic Soaring的缩写,指在特定地形环境下利用山坡背风面静止气流和紊流区之间的密度差实现高速盘旋飞行的一种飞行模式。时速可高达300公里以上。也正因为如此,对模型本身的强度有很高的要求。很多模型都在DS飞行过程中解体坠毁。

网友:
多谢楼上模友,说得很对,的确是潜水不够。呵呵。有时间一定找那个帖子,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21):
引用 楼主:
对于技术论坛,合理的争论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对事不对人进行讨论,各人理解不同,保留意见也是正常的
对于热气流与地形气流的成因和区别,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相关书籍可以查到,按理说没 ...

我画了个原理图,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LZ的理论,学习了。很想尝试一下山坡滑翔的乐趣和精髓,就是上海附近不知哪座山适合飞,一直在找寻中。LZ有这方面的“情报”吗?

你好,
我是香港飛F3F(山坡滑翔)的模友
上海只要有山、而山前沒有大山檔着、就可以了(山前最好是大海或平原)
坡前不要有樹木擋着視線、
飛机降落區要多草、無樹(樹是山坡飛行的敵人)
注意:必定要飛正面吹來的風,才有升力.
我有些"新加坡"的朋友,他們國家沒有山,只有小土坡! 也玩得很爽

這是我們在香港飛(山坡滑翔)的一個山坡:

以下是香港隊友在台灣的F3F颱風賽(亞洲公開賽)的片,
27.70秒飛1KM, 當時是打破了歐洲人做的世畀記錄
可惜很快又被台灣机友打破了記錄, 這世畀記錄只維持了一分多鐘 !
http://s31.photobucket.com/album ... urrent=MVI_2685.mp4

网友:
老帖新看,越看越有~
顶起来~~

网友:
啊!!
原來這已是六年前的老帖 ! !

网友:
广州没场地,痛苦。

网友(2012-09-01):
羡慕嫉妒恨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O
                 O

网友E(2020-06-23):
我在模拟器里发现,大多数的飞机都可以在山坡做无动力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