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20级别的马达

楼主(2006-01-02):
是指它的外径是20MM,还是内经呢

网友A:
马达外壳直径是20MM

网友B:
原帖由
嘉嘉
于 2006-1-2 14:22 发表
是指它的外径是20MM,还是内经呢
严格讲是指定子的外径

楼主:
B20-40外型比480小吗

网友C:
2040与2030定子的直径是一样的,与480相比小多了。重量可能只有480的一半。

网友D:
480的一半可不只,特别是2040。
相对来说铁氧体磁钢是很轻的。

网友E:
B20就是指外径20MM.
像B2040电机就是外径20MM,长度40MM的电机.

楼主:
好小不知能否上蚂蚁卖的那款涵道
http://www.mayimodel.com/shop_view.asp?id=461

网友F:
南宁的找老雷买的~~~那么近~~

楼主:
因为ELE ebm900的号称能用20A的电流,所以
(KV值3500)
KV值: 3500 RPM/V
尺寸: 20x40 mm
轴径: 2.0mm
质量: 57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0.6A
最大负载电流: 20A/60S
阻抗: 0.05ohm
http://www.121mx.com/shop/Defaul ... px?goodsid=1000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