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我的G2有问题!

楼主(2006-01-02):
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运行不了!
每次启动先提示
wait
the transmitter interface driver has not been installed yet.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manua itx2000. doc.th eprogram will now exit.
然后提示没有游戏杆,再提示出错
the application was unable to start.error'5432'.if this problem persists,please contacttechnical support.
我用虚拟的G2母盘,打了592补丁,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找村夫帮忙吧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同样问题,知道部分原因,但无法解决,55

我的G2原来安装使用一切正常,但机器重做系统后再装G2时,插上USB模拟器后,系统自动在〔设备管理器〕中的〔人体学输入设备〕下加入了以下两条:
HID-compliant device
HID-compliant game controller
结果导致G2报告没有发射机信号,我装了592补丁也无济于事。
原来插入USB狗后,手动添加新硬件时,系统会发现一个Realflight ……的硬件信息,现在也没有了,我在单位的另两台机器上装,也有同样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本来正想发贴请教的,看到此贴就跟一下,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