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使用多少齿合适?

楼主(2006-01-02):
450CCPM版用450TH电机,不知道用多少齿合适?
我现在用13T,油门曲线到80%才能悬停,螺距曲线为-1.5,5,9度.

网友:
450TH最好用11T

网友A:
13T比较适合,动力比较充沛,电流在安全的范围。
螺距可以调到+-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T比较适合,动力比较充沛,电流在安全的范围。
螺距可以调到+-10度

不是的,450TH真实KV=3700或更高点。
我用电流表串进去侧过,11T好点。

楼主:
aaabbbyyy,450TH的真是KV大约3700,好可怕,它的标称可是2950呀,到底这个电机的一致性如何呀?
如果真如aaabbbyyy兄所说的话,13齿太大了,但是如果按照标称的13齿就不大.
到底该怎么决定?

另外:aaabbbyyy兄,如果用11齿的话,那么螺距调到多少?
我现在是用13齿,油门80%才悬停,好像不对,螺距已经是-1.5,5,9度了.

网友:
蓝头450TH的标称是2950KV,我们一堆人都是用13T,idel模式电流最高应该在22A左右,假如想更暴力或者用14T...
11T根本没法做动作,
现在这种磁铁和极数不一样的外传子电机似乎不能完全根据kv来配齿轮,否则LF420 3200KV配个15T就有点匪夷所思。

楼主:
dmagic1,配13T的时候逻辑最高Normal时候还是设置到9度吗?
我的那个设置好像悬停在8A左右,但是油门到80%才能悬停,老感觉到不舒服,
是不是还可以加大一点螺距?

网友:
450GT这款的KV才是3500KV
450TH是2950KV
450TH配13T或14T最佳!

网友:
不要单纯相信KV值, 要看使用效果. 450TH最少要用13T. 11T根本就动力不足, 只飞悬停除外.
螺距 -10, 0, +10 .我的油门在一半多点就可悬停, 全油门直往上窜(配325).

网友:
没错,450TH至少用13T才能感觉到暴力,11T太温柔了。
楼主用13T不行,查查是不是其他原因

楼主:
是不是我的螺距太小,我的最大在8,9度,摇杆中间是5度.
油门曲线在80%的时候才悬停的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还是自己试试最牢靠,你换11T和13T的试试,再测测悬停电流就是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说13T好,好在哪里?  动力好?是的,我承认,我用过13T的,但几个人动力好到飞3D?坛子上几个人会飞?
我现在用11T的,悬停航线照样飞,动力还不错。   悬停电流就比13T的好。象楼主刚开始飞,11T是最好的。

网友:
我原来用15T的齿,40%油门,就能旋停,所以现在用13T的齿,60%悬停,感觉动力下来很多,不过现在我也不会飞3D所以13T的齿够用了,至于11T就太温柔了不是很喜欢.
以上是个人感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