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100~120A的机械电调

楼主(2006-01-02):
想自己做一个100~120A的机械电调,用一个舵机控一个电位器,不知道用IRF3803可否,请电子高手不啬赐教,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A:
不如用舵机板+3808.....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舵机板+3808.....简单好用

烦请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舵机板+3808.....简单好用

對最好上个图看看,谢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目的,不明白。

120A,也不是太大的电流,为什么要用舵机控一个电位器 ?
你想自己改,可以买个电调自己并 3803 多几个。

网友:
也可以用一个 3083(TO220封装) 加个大的散热器